[PIC®/AVR®/dsPIC®产品] ADC的精度参数,你都知晓了吗

楼主(2019-07-31):
在MCU的数据手册里,涉及到一些参数,例如Eil, Edl, Eoff, Egn, 本来想BALA BALA一通,结果一搜有篇专门的应用笔记,所以就不弄斧了,上笔记AN693: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0693a_cn.pdf

网友A:
非常不错,我截个图上来。

网友A:
这么一补充,帖子就丰满了,要不然谁知道是啥,也懒得打开。

网友A:
内容不错,非常值得参考。

网友B:
参数中“精确度”与“分辨率”的不同

网友C:
想要提高ADC采集精度

网友D: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

网友E: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不一样的参数

网友F:
分辨率是指ADC能够分辨量化的最小信号的能力

网友G:
任何测量误差都 蒙受巨大的损失。

网友H:
10-bit ADC 表示十位的模数转换器

网友I:
12位自带ADC

网友J:
可以通过滤波、软件滤波以及稳定电源等各方面入手了

网友K:
量测精度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

网友J:
充分利用ADC的精度

网友B:
怎么选择ADC芯片

网友I:
要得到最佳的精度

网友C:
16位ADC的精度也是16位的吗?

网友H:
ADC的精度是不用设置的。

网友D:
“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

网友G:
实际和理想传递曲线间的恒定差异

网友E:
模数转换器 (ADC) 的分辨率和精度间的差异。

网友F:
分辨率用二进制位数表示。

网友K:
采样率在够用的前提下,不一定是越高越好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烈讨论。个人觉得分辨率应该是Nr(resolution)比如8位,10位,12位等。精度考量的是精准度,由Eil,Edl,Eoff,Egn来体现。两者在选ADC的时候都要考量。欢迎斧正。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L:
我举个某牌万用表的例子,最大读数为6000,比如直流6V档标称误差+-0.2%+-5个字,则满量程时最大误差为+-12+-3mV=+-15mV, 而分辨率是1mV。

网友L:
上面的+-5个字写错,应该是+-3个字。

网友M:
16位AD只是分辨率16位  精度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