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CAN通信配置问题

楼主(2019-07-31):
为什么做can通信的函数中都有can_page的读取和最后的写入操作,不可以直接用PSR寄存器控制页面吗?
void CAN_ITConfig(CAN_IT_TypeDef CAN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uint8_t tmperrorinterrupt = 0;
    CAN_Page_TypeDef can_page = CAN_GetSelectedPage();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CAN_IT_CONFIG_OK(CAN_I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STATE_OK(NewState));

    tmperrorinterrupt = (uint8_t)(((uint16_t)CAN_IT) >>7);
    tmperrorinterrupt = (uint8_t)((uint8_t)((uint16_t)tmperrorinterrupt & 0xF0) |
                                  (uint8_t)((uint8_t)((uint16_t)tmperrorinterrupt & 0x0F) >>1));

    CAN->PSR = CAN_Page_Config;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elected CAN interrupt */
        CAN->IER |= (uint8_t)(CAN_IT);
        CAN->Page.Config.EIER |= (uint8_t)(tmperrorinterrupt);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CAN interrupt */
        CAN->IER &= (uint8_t)~(uint8_t)((uint16_t)CAN_IT);
        CAN->Page.Config.EIER &= (uint8_t)~(tmperrorinterrupt);
    }
    /*Restore Last Page*/
    CAN_SelectPage(can_page);
}

网友A:
我也没有调通can啊

网友B:
回环模式可以用吗

网友C:
我自己也不太了解

网友D:
能发送数据吗

网友E:
如果官方给的参考这么做,最好照猫画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