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网口复位电路

楼主(2019-07-31):
这是我在另一个论坛发的贴子。里面回复说,这么连的原因是ETH1_RESET引脚的复位时间至少为10us.
后面接的芯片是网口芯片KSZ9031RNXIA,SYS_RESET就是系统的复位信号。
我的问题是,1.为什么这么连能达到复位时间至少10us,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2.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各位,鞠躬。

网友A:
因为楼主没有提供SYS_RESETn和ETH1_RESETn的spec,所以只能做一些猜测。
之所以用U40(Open Drain buffer),我能想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SYS_RESETn和ETH1_RESETn的电平不匹配;
二是SYS_RESETn的低电平宽度不满足ETH1_RESETn的要求(即你提到的10us以上),此时U40起到隔离作用,在SYS_RESETn变成“无效状态”(高电平)时,只通过R170对C203充电慢慢拉高ETH1_RESETn的电平,以达到展宽ETH1_RESETn低电平的目的。
至于二极管在这里有什么用,俺看不出来,按道理此管没有导通的机会。

@yes19891989 :有道理。但其实就这个电路而言,因为buffer是OD门,而且电容也没那么大,所以此二极管加了并无太大意义。当然,真要细究,还得看对3.3V电源相关的电路有何影响,也许设计者顾虑的是对3.3V的影响。
二极管的作用是整体断电后,让电容快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uF充电的时间。二极管在断电后让10uF尽快放电以复归(归零)。但这样会使前方缓冲㤁器挂掉,要在缓冲器输出 ...

我不明白为什么放电的时候,缓冲器会挂掉,电流太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没有提供SYS_RESETn和ETH1_RESETn的spec,所以只能做一些猜测。
之所以用U40(Open Drain buffer), ...

下次提供数据手册,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