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转单端的 放大倍数公式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个差分转单端的  放大倍数公式是什么吗   怎么算的

网友A(2019-07-31):
如果输入信号DO_IOUT、DO_IOUTB是电压信号。也就是说信号源内阻远小于R2、R3,远小于50R,

则OPA690构成的差分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

      AV = (R13 / R14) = (R16 / R15) = 200 / 20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DO_IOUT、DO_IOUTB是电压信号。也就是说信号源内阻远小于R2、R3,远小于50R,

则OPA690构成的 ...

谢谢您!!!!!!

网友B:
这个运放既然都是双电源供电,为啥还需要基准电压?并且输入端都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