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关于电池管理芯片的电压温度采集

楼主(2019-07-31):
在使用LTC6811这颗芯片的时候,采集12路电压和温度只能采集到几路,有的能采集到,有的采集不到,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温度只能采集到几路,有的能采集到,有的采集不到,先排除硬件连接等硬件问题吧

网友B:
关键是你采集的方式是怎样的?你可以分析一下为何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C:
ADC采样到都是00(接近0或者接近FF)还是说说采样到的数值你觉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