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移植文件系统fopen出现错误

楼主(2019-07-31):
fopen返回错误FR_NOT_ENOUGH_CORE,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要加大堆桟空间!

这个你不是太小了?

网友B:
你包含936文件了?

网友C:
加大堆栈就可以了

网友D:
解决方法就是加大堆栈的设置就完全

网友E:
任务的空间大小多少呢?

网友F:
是不是移植的错误了呢?

网友G:
这个是内部分配不够的。

网友H:
全局搜搜这个错误吧

网友I:
使用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J:
应该是堆栈的问题

网友H:
以前没有碰上这个问题。

网友C:
可能代码不够的。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的。

网友F:
是否有其他的报错呢?

网友E:
stack _size,heap_size呢?

网友:
读取SD卡的错误吗?

网友K:
楼主需要修改内部的。

网友J:
把heap的数值设大一些的。

网友I:
是stm32有问题了吗?

网友L:
没玩过文件系统

网友M: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N:
这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O: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