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 用gstreamer录制音视频问题

楼主(2019-07-31):
大家好
硬件为dm368    gstreamer为  gst-launch-0.10

录制音视频的命令行如下

gst-launch -v v4l2src always-copy=FALSE input-src=component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NV12,width=(int)1280,height=(int)1024,framerate=(fraction)25/1' !\
TIVidenc1 codecName=h264enc engineName=codecServer contiguousInputFrame=TRUE bitRate=1000000 !\
queue !\
mux.alsasrc !\
TIAudenc1 !\
queue !\
mux.avimux name=mux !\
queue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_cap2_.avi

报的错误如下:
WARNING: erroneous pipeline: link without sink element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命令行格式不对吗?类似的格式已经在gst-launch-1.0上 试验过    是ok的

请问gst-launch-0.10和gst-launch-1.0在格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gstreamer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treamer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

流媒体

楼主:
大家好

这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解决了    我更换了queue

命令如下:

gst-launch -v v4l2src always-copy=FALSE input-src=component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NV12,width=(int)1280,height=(int)1024,framerate=(fraction)25/1' !\
TIVidenc1 codecName=h264enc engineName=codecServer contiguousInputFrame=TRUE bitRate=1000000 !\
multiqueue !\
alsasrc !\
TIAudenc1 !\
avimux bigfile=FALSE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_cap2_.avi

用命令输入之后  打印如下:

gst-launch -v v4l2src always-copy=FALSE input-src=comp
onent !\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NV12,width=(int)1280,height=(int)1024,framerat
e=(fraction)25/1' !\
> TIVidenc1 codecName=h264enc engineName=codecServer contiguousInputFrame=TRUE b
itRate=1000000 !\
> multiqueue !\
> alsasrc !\
> TIAudenc1 !\
> avimux bigfile=FALSE !\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_cap2_.avi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ERROR: from element /GstPipeline:pipeline0/GstAlsaSrc:alsasrc0: Could not open audio device for recording.
Additional debug info:
gstalsasrc.c(627): gst_alsasrc_open (): /GstPipeline:pipeline0/GstAlsaSrc:alsasrc0:
Recording open error on device 'defaul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Freeing pipeline ...

提示是找不到声卡  因为硬件声卡还没有加进来

请问有明白的人  可以讲解下  这个命令行可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编码吗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