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穴等效

楼主(2019-07-31):
之前,在

评论《晶体管工作原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150-1-1.html

中提到了空穴等效,这里将给出一个说明。

楼主:


楼主:
这里要强调的是:

    空穴并不是一个物理上的实体粒子,其只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假设等效粒子而已。

楼主:
空穴运动等效的是价带中的电子运动,这其实由上述“空穴的定义”中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

楼主:
这里不妨再重复一遍那段话:

“空穴”运动,本质就是电子的运动,只是“空穴”所涉及到的是价带电子运动而已。

“空穴”运动是价带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其等效为“正电荷”的反向运动

网友A:
又得天把时间,去翻书查资料!
不能实时互动,没劲!

详细程度不及我那个帖子的1/3,或者说把人家帖子核心内容粘贴复制一遍,就成自己的帖子了,这是三手的盗版!

网友A:
有点知识储备,在论坛上和大师吹牛,就不需要争取时间去现学现吹了。

本人看过5本半导体物理!
上学时看的是刘恩科的半导体物理,国产教科书喜欢抄论文,文献性质的教科书就很难看的懂的。
所以我看的第一本半导体书,是稀里糊涂的过一遍而已,很多细节根本看不懂。

我看的第二本半导体物理,是清华微电子研究所邓教授翻译的【半导体器件基础】,本人一般很讨厌翻译书籍,但这本书翻译的信达雅,不需要看英文。

我看的第三本,是黄如翻译的半导体器件基础。中文翻译特别好!所以不需要看英文,或者说中国人看英文,是被垃圾翻译给逼的!

我看的第四本,是纽曼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英文!

第5本是开关电源建模鼻祖M写的晶体管理论,这本书这本书从头到尾几乎看不见一个电路。

看来看去,综合比较,第三本书是最适合学生自学,第二本显的啰嗦,说的太多了,书太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知识储备,在论坛上和大师吹牛,就不需要争取时间去现学现吹了。

你这么厉害为何不去研究一下电子学里头的混沌理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厉害为何不去研究一下电子学里头的混沌理论???

有看啊,只能看懂一点,但是和这个【学识渊博】的H大师吹牛,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C:
空穴和电子哪个速度快?NPN和PNP管哪个速度快?为什么硅管NPN居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穴和电子哪个速度快?NPN和PNP管哪个速度快?为什么硅管NPN居多?

粒子几乎不动(太慢),动的是场!

书上不是解释说,粒子在电场下,像一串串小球慢慢的挤出来?那究竟出来还是不出来呢?比如用电源 导线 N半导体相连,忽略常识错误,请问,N中会不会有电子移动到导线中?好多动画教程之类 都是画电子在动,当然肯定不像动画那么快,这个我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粒子几乎不动(太慢),动的是场!

电子快。锗比硅快,但是锗高频管少,噪声还是工艺还是啥原因?锗PNP多,硅NPN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子快。锗比硅快,但是锗高频管少,噪声还是工艺还是啥原因?锗PNP多,硅NPN多。
...

迁移率大约是2倍关系。

网友D:
半导体导电的机理是电子的碰撞运动;锗管因为电子禁带窄,工艺上不好控制,一般常用禁带宽的硅材料做晶体管。

网友E(2020-01-18):
引用 楼主:
空穴运动等效的是价带中的电子运动,这其实由上述“空穴的定义”中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
...

你好,这个我能理解,价带中的电子运动
但是我真的有个地方不明,特向您请教下,我其实在学校问过好多老师,当然你懂的,他们也无没有办法解释
1.半导体 导电的是2种载流子 电子和空穴  这个不管什么教科书都强调的话
2.直接给N半导体接上电源,当然咱们不矫情细节,串个电阻也行。
3.那么矫情的细节来了,
自由电子 和 空穴(价带中的电子)都要运动,受到电源的电场力都要运动,不管运动多慢,我感觉总归有 N半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和空穴要离开N半导体到导线中去吧。自由电子肯定非常容易理解,受到电源作用,那么请问空穴,也就是价带中的电子怎么脱离N半导体到导线中呢??

网友F:
给半异体材料里的电子空穴染上不同颜色,通上电看电线颜色就能验证这个感觉。

网友G(2020-06-04):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我能理解,价带中的电子运动
但是我真的有个地方不明,特向您请教下,我其实在学校问过好多老 ...

顶个贴。

很实在的问题,但是愿意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