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3200-WiFi 开发板

楼主(2019-07-31):
基于 TI 最新推出的 CC3200 平台。 CC3200 使得客户能够轻松地为众多的家用、工业和
消费类电子产品增添嵌入式 Wi-Fi 和互联网功能,所凭借的特性包括:业界最低的功耗(适
用于电池供电式设备),以及低功耗射频和高级低功耗模式; 高度的灵活性,利用 CC3200 的
集成型可编程 ARM® Cortex®-M4 MCU,从而允许客户添加其特有的代码。

楼主:
可利用快速连接、云支持和片上 Wi-Fi、互联网和稳健的安全协议实现针对 IoT 的简
易型开发,无需具备开发连接型产品的先前经验。

楼主:
能够采用某种手机或平板电脑应用程序或者一种具有多种配置选项(包括
SmartConfig™ 技术、针对 WPS 和 AP 模式的网络浏览器简单且安全地将其设备连接至
Wi-Fi。

楼主:
OURS-SDK-WFB 采用 OURS-WF-CORE 加无线模块开发板(OURS-SDK-EB)的形式。
OURS-WF-CORE:
OURS-WF-CORE 基于 CC3200 实现, 搭载 FT2232 实现在线调试和串口通讯功能。同
时提供丰富的扩展接口,例如 SPI、 UART、 GPIO、 ADC、 PWM

楼主:
OURS-SDK-EB:
无线模块评估底板,板载温湿度、光照度、加速度、气压传感器和简单的人机交互 LCD。
OURS-SDK-WFB 产品形式如下:

楼主:
OURS-WIFI-CORE 使用了 1 个 RGB 灯、 1 个红色 LED、 1 个蓝色 LED,

楼主:
三个 LED 灯的功能说明如下

楼主:
D3 与 CC3200 的连接关系如下:

楼主:
三个 GPIO 的信息如下图

楼主:
在线调试 CC3200
CC3200 支持三种 Boot 方式

楼主:
实现时采用 4 位的拨码开关进行切换.
这里推荐使用 Fn2WJ 进行在线调试; 可以使用 J-Link 在线调试 CC3200, CC3200 支持四
线 JTAG 调试模式或者 SWD 调试模式,通过 SoP 进行设置

楼主:
在不使用用 OURS-SENSOR-NODE 的情况下,推荐使用 SWD 调试模式,需要确保
SoP[2:0]="001"

楼主:
在 OURS-WIFI-CORE-REVC 中通过拨码开关实现

楼主:
OURS-WIFI-CORE 单板有三个按键,分别实现单板复位、 CC3200 功能按键, 三个按键在
单板上面的布局如下:

楼主:
按键功能描述

楼主:
按键 S1 与单板主要 IC 的连接关系(单板复位)

楼主:
按键 S2 与 CC3200 的连接关系如下:

楼主:
按键 S3 与 CC3200 的连接关系如下:

网友A:
用CC3200,轻松实现iot产品开发

网友B:
CC3200 器件是一款集成了高性能 ARM Cortex-M4 MCU 的无线 MCU

网友C:
TI的 CC3200-LAUNCHXL 评估模块

网友D:
wifi模块开发板现在还不是很多

网友E:
wifi开发板套件那个比较好用?

网友F:
CC3200MOD是CC3200的最小系统

网友G:
可以去官方参考套件的原理图

网友H:
cc3200价格比较贵

网友I:
关注过WIFI开发板吗 ?

网友J:
CC3200 LaunchPad 设备

网友F:
TI有CC3100和CC3200

网友E:
wifi开发板或者wifi学习板有哪些

网友B:
能够用单个集成电路 (IC) 开发整个应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的基础来选择

网友C:
TI 提供EVM 说明和特性, 支持文档和其他资源

网友J:
怎么通过cc3200wifi连接传输数据?

网友I:
无线模块wifi怎么用,有没有类似的51开发板推荐?

网友H:
比esp8266贵了不止3倍

网友G:
申请免费样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