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CC3200 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Code Composer Studio 6.1.0 的使用
2.1.1 选择工作空间
双击桌面快捷方式 ,跳出 workspace 保存路径对话框,选择相应的路径,如图 ,选择好 workspace 保存路径后,点击 OK。

楼主(2019-07-31):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项目文件,这里选择 C:\TI\CC3200SDK_1.1.0\cc3200-sdk\example\
中的 timer 例子做相应说明,步骤如下:
(1) 在项目菜单中 Project->Import Existing CCS/CCE Eclipse Project 如图。

楼主:
select search-directory 中选择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点击 Browse 找到 timer
例子程序的位置,选择好后点击 Finish。

楼主:
选定的项目例程,设置相应的硬件, 选择项目文件点击右键 New->Target
Configurarion File 操作

楼主:
若不需要更改名称则直接点 Finish;一般更改成自己的明确的目标板比较好, 更改后如图

楼主:
点击 Finish 如图 1.7, Connection 选项框右边的下拉菜单选择仿真器的名称 Stellaris
In-Circuit Debug Interfacce, Board or Device 中选择 CC3200,选择好后点击 save。

楼主:
编译项目,先连接目标板并上电,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绿色按钮,如图

楼主:
如同 Project->Build Project,通过这个操作,激活状态的项目被编译,且 Target 和 CCS
自动连接并下载项目到 Target 中。 当操作结束后整个界面跳转到 Debug 模式,如图

网友A:
现在都9了,马上10都出来了,楼主还6.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