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样看懂贴片电阻阻值大小?

楼主(2019-07-31):
  由于贴片电阻因其体积太小,有时候,肉眼无法清楚辨识其阻值大小或其他原因,这的确成为了电子工程师们恼人的小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本文专门整理了为解决该方面问题的一些方法。
  如果能清晰看出贴片电阻体上的数字标识,判断电阻值和功率值当然不存在问题。如果损坏电阻本身无标注,或已烧毁得面目全非,看不清标注,那么代换前的电阻值判断就要费一点周折了,而且也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做出下一步的修复。有哪些方法可以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呢?
  参考如上图电路中相对应元件的电阻值。变频器电路中的相同电路很多,如6路IGBT驱动脉冲传输通道,其中6个支路是完全一样的,从MCU脉冲信号输出引脚,至缓冲电路、至驱动IC,至IGBT的栅、射极电路。任何其中1路或数个支路中的电阻或其它元件损坏,可能参考未损坏支路中贴片元件的参数值,如无标识,可在电路板上测量确定或将元件焊脱电路板进行测定。3相输出电流(模拟信号)的传输通道,3个信号检测电路也是一般也是完全相同的,一路有损坏时,可能未损坏两路中的元件参数,确定损坏元件的参数值。
  如图所示,PC5与PC6两路驱动IC的外围电路的元件参数完全相同;PC3与PC8两路驱动IC的外围元件参数完全相同,R17=R51、R23=R48、R22=R49……,当PC3外围有元件损坏坏,可以“照搬”PC5相对应外围元件的参数值进行修复。
  芯片MC33078DT www.dzsc.com/ic-detail/9_2516.html的参数
  厂商:ON SEMICONDUCTOR
  分类: 暂无分类
  关闭功能: No (无)
  输入偏置电流: 750(nA) (nA)
  操作温度范围: -40C to 105C (c)
  通用双通道高速低噪声运放 压摆率7 V/μs 带宽15MHz 偏置电流250nA 失调电压150μV 功耗4mA 工作电压36 V/±18V 工作温度-40°C ~ 85°C SOIC-8放大器类型:通用电路数:2
  压摆率:7 V/μs
  增益带宽积:15MHz
  电流 - 输入偏置:250nA(Onsemi的为300nA)电压 - 输入失调:150μV电流 - 电源:4mA(Onsemi的为4.1mA)
  电流 - 输出/通道:37mA
  电压 - 电源,单/双(±):10 V ~ 36 V,±5 V ~ 18 V工作温度:-40°C ~ 85°CESD保护电压HBM:2000V(Onsemi的为600V)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8-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8-SO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