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N结反接,结两边多子可否以如下路线移动,产生回路,形...

楼主:
一头雾水,知道是错的,可问题在哪??求教!!-------
路线:-----------PN结两边的【多数载流子】(不是少子),会不会以这样的【路线】移动,在外电路形成多数载流子电流

        N区【多数载流子电子】---->在电源正极吸引下,移到电源正极---->在电源电动势作用下----->从电源内部到负极----->进入P区与空穴复合----->在反向合电场作用下穿过PN结返回N区=====》如此形成循环!!??----->形成【多数载流子】电流??

-------------注意不是少子漏电流,是【多数载流子】移动形成的大电流!!

-----知道有问题!可问题在哪儿??

加反向电压,N区多数载流子电子如图运动

加反向电压,N区多数载流子电子如图运动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在问什么!现在只有漏电流。二极管P丶N对调。我对物理不了解。

漏电流是N区,P区中的少数载流子相向运动形成的电流!!
-----------我的是多数载流子-----(N区中的自由电子,P区的空穴)沿外电路移动(就是图中N区出来的多数载流子自由电子的电子流!!!)

请再看一遍我说的路线

网友B:
N区中的电子本就有一部分跑到P区和空穴复合了,它已经亏了,你现在弄个正电源想把它的电子再拉走一批,你觉得原子核里那些质子能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