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选型指南

楼主:
1,官网搜索
2,官网选型
先说说1.

比如你要找DAC的,你直接搜DAC

找到很多带DAC的单片机。

楼主(2019-07-31):
根据你 的条件给你结果。不过这个选型工具好久没升级了,比如没有DAC的选项,这个建议官方修改一下,很容易的,增加个搜索关键字。

楼主:
点击本版块上面或者下面的新唐图片,就会跳转到官方网站了,或者访问
https://www.nuvoton.com/hq/index.html?__locale=zh

网友A:
好方法,原来搜索也可以。

网友B:
好方法,搜索还可以找资料。

网友C:
我试试,看看能找到以前的驱动文件不。

网友D:
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E:
嗯,是的,方便找某个功能的。

网友F:
好方法,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