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的ADC有哪些特色

楼主(2019-07-31):
ADC, dc, AD, AC, TE

看有人发帖说VBG和VTEMP,现在发来,发现比003更棒。

楼主:
我们发现可能手册错了,后面有个说是温度传感器,第一个图说是稳定传感器,根据名字,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温度传感器了。希望下个版本修复这个错误。

楼主:
另外ADC还支持比较器功能。

网友A:
明显那个词错了,应该是温度。

网友B:
好用就行

网友C:
VLOD那个是?

网友C:
技术参考手册不全面,增加的功能没有细说。

楼主:
不认真看几遍手册,真是不能出来提问的。

网友D(2020-01-15):
你好,你发的中,当adccen为0,所有的输入都断开是什么意思?没作ad口的io不能做输入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发的中,当adccen为0,所有的输入都断开是什么意思?没作ad口的io不能做输入口了吗 ...

所有的输入跟ADC是断开的。但是可以作为IO数字接口使用,就是跟模拟ADC转换器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发的中,当adccen为0,所有的输入都断开是什么意思?没作ad口的io不能做输入口了吗 ...

看这名字就知道了:ADC使能啊。就是这个如果是0,ADC就不能用了。如果是1,这个IO接口就搭接到内部的ADC了,作为ADC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发的中,当adccen为0,所有的输入都断开是什么意思?没作ad口的io不能做输入口了吗 ...
void ADC_Open(unsigned char u8ADCOpMode, unsigned char u8ADCChMask)
{
  set_ADCCON1_ADCEN;                              /* enable ADC circuit*/
  switch (u8ADCOpMode)                            //ADC signle mode or continus mode select
  {
    case ADC_SINGLE: SFRS=0x00;ADCCON1&=0xEF; break;
    case ADC_CONTINUOUS: SFRS=0x00;ADCCON1|=0x1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u8ADCChMask)                            //ADC input channel digtial function disable
  {
    case 0: SFRS=0x00;ADCCON0&=0xF0;AINDIDS=0xFE;MFP_P25_ADC_CH0;P25_INPUT_MODE; break;
    case 1: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1;SFRS=0x01;AINDIDS=0xFD;MFP_P24_ADC_CH1;P24_INPUT_MODE; break;
    case 2: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2;SFRS=0x01;AINDIDS=0xFB;MFP_P23_ADC_CH2;P23_INPUT_MODE; break;
    case 3: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3;SFRS=0x01;AINDIDS=0xF7;MFP_P22_ADC_CH3;P22_INPUT_MODE; break;
    case 4: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4;SFRS=0x01;AINDIDS=0xEF;MFP_P21_ADC_CH4;P21_INPUT_MODE; break;
    case 5: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5;SFRS=0x01;AINDIDS=0xDF;MFP_P20_ADC_CH5;P20_INPUT_MODE; break;
    case 6: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6;SFRS=0x01;AINDIDS=0xBF;MFP_P31_ADC_CH6;P31_INPUT_MODE; break;
    case 7: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7;SFRS=0x01;AINDIDS=0x7F;MFP_P32_ADC_CH7;P32_INPUT_MODE; break;
    case VBG: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8; break;
    case VTEMP: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9; break;
    case VLDO: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A; break;
  }
}
这个是库函数原型。一开始就先EN了。

网友E:
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以实际操作为准。

网友F:
case switch合理的利用可以让程序可读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