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振荡器电路

楼主(2019-07-31):
请教该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从Q3的G极开始,共D,共基,共射,共基,返回到Q3 的G极,同相位。起振的必要条件符合。

@king5555 ,眼浊,看错了,你是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Q3的G极开始,共D,共基,共射,共基,返回到Q3 的G极,同相位。起振的必要条件符合。 ...

您好,首先谢谢您指点。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上面的电路是边缘震荡电路的基本模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L1与C1组成一个探头,用来探测金属。当在固定的提离下,金属厚度增加时,L C两端交流电压的频率、幅度不变,只有相位发生改变;下面这个图说是该震荡电路应用的一个例子,只是还是有些了解不了。

的基极,同时输出信号,应属于宽带振。BW/f0应是比较大的。
从Q1基极也出发,共集,共基,共基,返回到Q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您指点。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上面的电路是边缘震荡电路的基本模型,在实际应用过 ...

频率为何不变,说不上了,幅度在这里是通过RBE有效电阻,说白了,改变静态IC而改变。调正下面的恒流电流而改变IC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您指点。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上面的电路是边缘震荡电路的基本模型,在实际应用过 ...

应是频率改变,幅度不变才对,因相位改变说法,必须有个基准的相位信号,在那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频率改变,幅度不变才对,因相位改变说法,必须有个基准的相位信号,在那儿呢? ...

实际上板子上的电路未必是我贴出来的,只是文献中利用的是边缘震荡电路(翻译过来是这个名字,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我实际测量出来是频率、幅值不变,相位改变,实际电路可能有些不同,但利用的还是边缘震荡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板子上的电路未必是我贴出来的,只是文献中利用的是边缘震荡电路(翻译过来是这个名字,不知道准确 ...

你是怎么测的相位改变?测相位差,应有二路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的相位改变?测相位差,应有二路信号吧?

我测的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到的。最后相位的变化由其他电路转化成模拟量或数字量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到的。最后相位的变化由其他电路转化成模拟量或数字量输出 ...

另外,还能确定的一点是,把LC去掉,焊点出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正弦激励信号,说明没有激励信号驱动它,是接上LC探头后才有的正弦信号,应该是接入LC探头后才震荡起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到的。最后相位的变化由其他电路转化成模拟量或数字量输出 ...

我测的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到的信号,放入金属物,只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左右平移了,但频率基本不变,幅值也没变,所以说相位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到的信号,放入金属物,只是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左右平移了,但 ...

LC的一端接的是地电位,怎么有二路交流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的一端接的是地电位,怎么有二路交流信号呢?

就一路交流信号,就是LC两端的电压,一端是接地的,相位变化指的是该交流信号在LC探头处于空气中和放上金属物时相比,L C两端交流电压信号左右平移了

网友B:
这还有研究集成电路的,太珍贵了。
L吸收一点能量,振幅就剧烈变化,一方面要稳(Q2补偿),另一方面负阻要大(Q3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有研究集成电路的,太珍贵了。
L吸收一点能量,振幅就剧烈变化,一方面要稳(Q2补偿),另一方面负阻要 ...

您能分析下我上面所说的一些现象吗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测试LC两端没有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