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MSM电机测量出来的Ld与Lq差值只有几uH,适合用MTPA吗

楼主(2019-07-31):
测量出来的Ld为84.5uH,Lq为89.3uH
感觉这个很小的电感,
请问有大神觉得这个电机适合用MTPA模式吗?
还是id=0方式就够了?效率不会比MTPA差多少吧

网友A:
表贴式电机用Id=0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贴式电机用Id=0控制就可以了

该电机测量转速100HZ反电动势峰峰值为73.2V,这是否代表DC电压为73.2V的时候只能达到100HZ转速?
还是说要达到反电动势的有效值73.2*根号3/4就可以达到100HZ转速?

网友B:
不可能一模一样,用mtpa即可

但是(
但是只有几uH,根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电机测量转速100HZ反电动势峰峰值为73.2V,这是否代表DC电压为73.2V的时候只能达到100HZ转速?
还是说 ...

这73.2V是相电压,还是母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一模一样,用mtpa即可

Ld-Lq=4uH,根据

网友C:
从提供的测试数据来看,该电机应该是表贴式电机。表贴电机不需要用MTPA。内嵌电机用MTPA。
如果电机 凸极系数=(Lq-Ld)/Ld 越大,凸极效应就越好。凸极效应越大 就越需要做MTPA。
一般来说凸极效应大于30%就可以考虑用MTPA。由于MTPA实现方式也有很多种。30%是仅供参考的经验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