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继电器闭合,有一个过冲,求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31):
你得具体点儿,电路标注测试点

楼主:
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564577835(1).jpg (29.01 KB )

网友B(点评):
你图中画的V1,根本不是你实际使用的东西。 V1这个理想模型只是你想像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F接在那儿让触点死的很快。线圈接法要正确和续流。

那接到哪里啊

网友D:
问题应该是在电源供应电路那里。
你画了这么多都是没用的。

网友E:
是不是有LDO?不合适的输出电容容量或ESR有可能会让LDO输出过冲。

网友F:
那么大电容接在触点,用不多久就死掉了

网友G:
看你那个电路应该是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如果三极管基极是直接通5V应该没有意义吧,所以线圈是不是应该不接GND,GND放在电源负极,1N4148并接继电器线圈那边。按前面人说100UF不应该接继电器后边,因为继电器吸合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触电容易损坏,可以并接电源两侧。如果后面接负载,过冲可能是继电器吸合时电路中有感性元器件导致,有的话看情况在感性负载上反向并联一个续流管。不行的话就在继电器后面加个稳压管。仅供参考。

网友H:
100uf电容没效果,那可能是你测量的问题

网友I:
很正常,电介电容那么大的电感(分布电感 )边沿高频量大,过冲很正常,串一个磁阻或小电阻。

网友J:
你把你的供电5V换成电池看看,有没有过冲。如果没有,则你的供电电源动态响应不好造成的。如果有,那是继电器前感性比较重,继电器后上电电流比较大。总之可以在继电器后串个电感。

网友K:
先看看继电器的用法

网友B:
基本就是前端的5V源(LDO或DC/DC)在受到电容的短路冲击(瞬间大电流负载然后变成轻载)之后的过调。

楼主(点评):
那我把电容去掉后,继电器闭合产生的毛刺就没办法 消除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尽量不用继电器,可以使用MOSFET,加电容反馈适当延缓其开关速度,后面就可以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