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的C28x系列的DSP(28069)(28377)使用经验--ADC

楼主(2019-07-31):
DSP_28069的ADC精度是12位,DSP_28377D的ADC精度可以选择为12位,也可以选择为16位,笔者这里采用的是12位,两种DSP的采样模式都是单端模式。
DSP的ADC采样精度和参考电压有很大的关系,一般选择外部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一定要加RC滤波电路。
计算公式如下:
关于ADC其他方面的原理,这里就不作介绍了,如果读者想了解更多,可以搜搜其他博客看看。
笔者在项目中使用ADC,基本上只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ADC的初始化

ADC初始化,主要分为两个部分,ADC的模式选择,(精度模式、采样方式(差分或单端)),中断触发时刻,使能中断等。
void InitAdcPart1(void){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Device_cal)();
EDIS;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ADCBGPWD  = 1;      // Power ADC BG
AdcRegs.ADCCTL1.bit.ADCREFPWD = 1;      // Power reference
AdcRegs.ADCCTL1.bit.ADCPWDN   = 1;      // Power ADC
AdcRegs.ADCCTL1.bit.ADCENABLE = 1;      // Enable ADC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 = 1;      // External VREFHI or VREFLO pins used for                                                         //reference generation    EDIS;    DELAY_US(1000L);         //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    EALLOW;
AdcRegs.ADCCTL2.bit.CLKDIV2EN = 0;  //ADCCLK = SYSCLK = 80Mhz
EDIS;
DELAY_US(1000L);         //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
void InitAdcPart2(void)
{        EALLOW;
AdcRegs.ADCCTL2.bit.ADCNONOVERLAP = 1;        // Overlap of sample is not allowed
AdcRegs.ADCSAMPLEMODE.all = 0;          //  Single sample mode                                       //物理采样通道选择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ADCINA0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1;
AdcRegs.ADCSOC2CTL.bit.CHSEL = 2;
AdcRegs.ADCSOC3CTL.bit.CHSEL = 3;
AdcRegs.ADCSOC4CTL.bit.CHSEL = 4;
AdcRegs.ADCSOC5CTL.bit.CHSEL = 5;
AdcRegs.ADCSOC6CTL.bit.CHSEL = 6;
AdcRegs.ADCSOC7CTL.bit.CHSEL = 7;  //ADCINA7
AdcRegs.ADCSOC8CTL.bit.CHSEL = 8;  //ADCINB0
AdcRegs.ADCSOC9CTL.bit.CHSEL = 9;
AdcRegs.ADCSOC10CTL.bit.CHSEL= 10;
AdcRegs.ADCSOC11CTL.bit.CHSEL= 11;
AdcRegs.ADCSOC12CTL.bit.CHSEL= 12;
AdcRegs.ADCSOC13CTL.bit.CHSEL= 13;
AdcRegs.ADCSOC14CTL.bit.CHSEL= 14;
AdcRegs.ADCSOC15CTL.bit.CHSEL= 15;  //ADCINB7                                        //采样保持时间                                        //Sample window =(19 + 1 clock cycles).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2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3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4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5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6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7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8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9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0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1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2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3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4CTL.bit.ACQPS = 19;
AdcRegs.ADCSOC15CTL.bit.ACQPS = 19;                                          //ADC触发源                                              //4//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XIN2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4;  //4;//  // 5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2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3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4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5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6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7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8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9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0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1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2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3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4CTL.bit.TRIGSEL = 4; //4;
AdcRegs.ADCSOC15CTL.bit.TRIGSEL = 4; //4;
EDIS;}
void InitAdcINT(void)
{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5;   // EOC15 is trigger for ADCINT1
EALLOW;}
void EnableAdcInterrupt(void)
{        EALLOW;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 Enabled ADCINT1
EDIS;}
ADC的触发源,即表示如何启动ADC转换,一般用PWM启动ADC,或者外部GPIO启动ADC,比如FPGA外部触发ADC。
  • ADC转换的结果ADCRESULT

ADCRESULT表示数据采集的源头,各种电压电流,都是通过这个公式(ADCRESULT - 零漂)* 系数而得到的。
  • ADC的转换完成后触发的中断

   ADC触发的中断,一般是整个DSP系统中的主中断,这个中断里会运行一些数据采集、算法、故障保护等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函数。
void InitInterrupt(void){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1   = &Interrupt_Adc1;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CtrlRegs.PIEIFR1.bit.INTx1 = 0;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 Enable   ADC1 INT 1.1 in the PIE
PieCtrlRegs.PIEACK.all = 0x0FFF;                //set all ack to 0}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Adc1(void)
{
ServeMainInt();
AdcRegs.ADCINT**CLR.bit.ADCINT1 = 1;            //Clear ADCINT1 flag reinitialize                                                 //for next SOC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