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CC3200 AES 代码

楼主(2019-07-31):
概述
推进加密标准(AES)安全模块, 提供硬件加速数据的加密和解密基于二进制的 AES 是一
个对称密码模块,它支持 128,192,或 256 位密钥加密和解密的硬件。 AES 模块是基于对称算
法, 这意味着加密和解密密钥是相同的。加密数据意味着从纯文本转换为一种特殊的形式称
为密文。解密密文意味着将加密的数据改回到原来的纯文本形式。

感谢分享

楼主:
应用说明
应用程序的引用使用 AES DriverLib 函数。开发人员/用户可以参考这个简单的应
用程序和重用这个功能在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在有或没有“Uart 终端” 的情况下都
可以使用。

楼主:
如果用户希望使用“Uart 终端”输入,按照下面操作, 通过定义“USER_INPUT”
在 aes_main.c 文件中。
• aesdemo: 此命令允许用户运行 AES 功能。需要两个参数 aes-mode 和 key-len。
-aes-mode 是用户可以选择的 AES 算法,值可以是 ECB、 CBC、 CTR、 ICM 或者 CFB。
-key-len 是用户需要定义的长度,值可以使 128、 192、或者 256。
接下来,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 key” 和” 纯文本输入” ,没有定义 USER-INPUT,将允许
用户按照执行路径在 IAR 或 CCS 集成开发环境,在“调试” 模式,用户不需要输入

楼主:
设置一个串行通信程序(超级终端/ TeraTerm)。终端设置如下:

楼主:
运行参考程序(Flashing the bin/IAR/CCS)。在超级终端上,出现一个提示:需要下达 AES 命令, 可以看到结果。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static volatile bool g_bContextInIntFlag;
static volatile bool g_bDataInIntFlag;
static volatile bool g_bContextOutIntFlag;
static volatile bool g_bDataOutIntFlag;

#if defined(ccs)
extern void (* const g_pfnVectors[])(void);
#endif
#if defined(ewarm)
extern uVectorEntry __vector_table;
#endif

楼主:
void AESCrypt(unsigned int uiConfig,unsigned int uiKeySize,unsigned int *puiKey1,
                    unsigned int *puiData, unsigned int *puiResult,
                    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unsigned int *uiIV);
void AESIntHandler(void);
unsigned int * LoadDefaultValues(unsigned int ui32Config,unsigned int *uiConfig,
                          unsigned int *uiKeySize, unsigned int **uiIV,
                          unsigned int **puiKey1,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
                          unsigned int **puiResult);
static void BoardInit(void);

楼主:
void
AESCrypt(unsigned int uiConfig,unsigned int uiKeySize,unsigned int *puiKey1,
            unsigned int *puiData,unsigned int *puiResult,
            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unsigned int *uiIV)
{
    //
    // Step1:  Enable Interrupts
    // Step2:  Wait for Context Ready Inteerupt
    // Step3:  Set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Direction,AES Mode and Key Size)
    // Step4:  Set the Initialization Vector
    // Step5:  Write Key
    // Step6:  Start the Crypt Process
    //

    //
    // Clear the flags.
    //
    g_bContextInIntFlag = false;
    g_bDataInIntFlag = false;
    g_bContextOutIntFlag = false;
    g_bDataOutIntFlag = false;

    //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MAP_AESIntEnable(AES_BASE, AES_INT_CONTEXT_IN |
                         AES_INT_CONTEXT_OUT | AES_INT_DATA_IN |
                         AES_INT_DATA_OUT);

    //
    // Wait for the context in flag, the flag will be set in the Interrupt handler.
    //
    while(!g_bContextInIntFlag)
    {
    }

    //
    // Configure the AES module with direction (encryption or decryption) and
    // the key size.
    //
    MAP_AESConfigSet(AES_BASE, uiConfig |uiKeySize);

    //
    // Write the initial value registers if needed, depends on the mode.
    //
    if(((uiConfig & AES_CFG_MODE_M) == AES_CFG_MODE_CBC) ||
               ((uiConfig & AES_CFG_MODE_M) == AES_CFG_MODE_CFB) ||
               ((uiConfig & AES_CFG_MODE_M) == AES_CFG_MODE_CTR) ||
               ((uiConfig & AES_CFG_MODE_M) == AES_CFG_MODE_ICM)
               )
    {
    MAP_AESIVSet(AES_BASE, (unsigned char *)uiIV);
    }

    //
    // Write key1.
    //
    MAP_AESKey1Set(AES_BASE,(unsigned char *)puiKey1,uiKeySize);

    //
    // Start Crypt Process
    //
    MAP_AESDataProcess(AES_BASE, (unsigned char *)puiData,
                        (unsigned char *)puiResult, uiDataLength);
}

楼主:
void
AESIntHandler(void)
{
    uint32_t uiIntStatus;

    //
    // Read the AES masked interrupt status.
    //
    uiIntStatus = MAP_AESIntStatus(AES_BASE, true);

    //
    // Set Different flags depending on the interrupt source.
    //
    if(uiIntStatus & AES_INT_CONTEXT_IN)
    {
        MAP_AESIntDisable(AES_BASE, AES_INT_CONTEXT_IN);
        g_bContextInIntFlag = true;
    }
    if(uiIntStatus & AES_INT_DATA_IN)
    {
        MAP_AESIntDisable(AES_BASE, AES_INT_DATA_IN);
        g_bDataInIntFlag = true;
    }
    if(uiIntStatus & AES_INT_CONTEXT_OUT)
    {
        MAP_AESIntDisable(AES_BASE, AES_INT_CONTEXT_OUT);
        g_bContextOutIntFlag = true;
    }
    if(uiIntStatus & AES_INT_DATA_OUT)
    {
        MAP_AESIntDisable(AES_BASE, AES_INT_DATA_OUT);
        g_bDataOutIntFlag = true;
    }

}

楼主:
unsigned int *
LoadDefaultValues(unsigned int ui32Config,unsigned int *uiConfig,
                    unsigned int *uiKeySize,
                    unsigned int **uiIV,unsigned int **puiKey1,
                    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unsigned int **puiResult)
{
    unsigned int *uiData;

    //
    // Populate all the out parameters from pre-defined vector
    //
    *uiConfig=ui32Config;

    //
    // Read Key and Key size
    //
    *puiKey1=psAESCBCTestVectors.pui32Key1;
    *uiKeySize=psAESCBCTestVectors.ui32KeySize;

    //
    // Read Initialization Vector
    //
    *uiIV=&psAESCBCTestVectors.pui32IV[0];

    //
    // Read Data Length and allocate Result and Data variables accordingly
    //
    *uiDataLength=psAESCBCTestVectors.ui32DataLength;
    *puiResult=(unsigned int*)malloc(*uiDataLength);
    if(*puiResult != NULL)
    {
        memset(*puiResult,0,*uiDataLength);
    }
    else
    {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UART_PRINT("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return 0;
    }
    uiData=(unsigned int*)malloc(*uiDataLength);
    if(uiData != NULL)
    {
        memset(uiData,0,*uiDataLength);
    }
    else
    {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UART_PRINT("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return 0;
    }
    //
    // Copy Plain Text or Cipher Text into the variable Data
    //
    if(ui32Config & AES_CFG_DIR_ENCRYPT)
        memcpy(uiData,psAESCBCTestVectors.pui32PlainText,*uiDataLength);
    else
         memcpy(uiData,psAESCBCTestVectors.pui32CipherText,*uiDataLength);

    return uiData;
}

楼主:
static void
DisplayBanner(char * AppName)
{
    Report("\n\n\n\r");
    Report("\t\t *************************************************\n\r");
    Report("\t\t       CC3200 %s Application       \n\r", AppName);
    Report("\t\t *************************************************\n\r");
    Report("\n\n\n\r");
}

楼主:
static void
BoardInit(void)
{
/* In case of TI-RTOS vector table is initialize by OS itself */
#ifndef USE_TIRTOS
    //
    // Set vector table base
    //
#if defined(ccs)
    MAP_IntVTableBaseSet((unsigned long)&g_pfnVectors[0]);
#endif
#if defined(ewarm)
    MAP_IntVTableBaseSet((unsigned long)&__vector_table);
#endif
#endif
    //
    // Enable Processor
    //
    MAP_IntMasterEnable();
    MAP_IntEnable(FAULT_SYSTICK);

    PRCMCC3200MCUInit();
}

楼主: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uiConfig,uiKeySize,*puiKey1,*puiData,*puiResult,
    uiDataLength,uiIV[4]={0x03020100, 0x07060504, 0x0b0a0908, 0x0f0e0d0c};

#ifdef USER_INPUT
    unsigned int ui32CharCount;
    unsigned char* pui8Result;
#else
    unsigned int *puiIV;
    puiIV=&uiIV[0];

#endif
    BoardInit();

    //
    // Configuring UART for Receiving input and displaying output
    // 1. PinMux setting
    // 2. Initialize UART
    // 3. Displaying Banner
    //
    PinMuxConfig();
    InitTerm();
    DisplayBanner(APP_NAME);

    //
    // Enable AES Module
    //
    MAP_PRCMPeripheralClkEnable(PRCM_DTHE, PRCM_RUN_MODE_CLK);

    //
    // Enable AES interrupts.
    //
    MAP_AESIntRegister(AES_BASE, AESIntHandler);
#ifdef USER_INPUT
    while(FOREVER)
    {
        //
        // Read values either from User or from Vector based on macro USER_INPUT
        // defined or not
        //

        //
        // Read the values from the user over uart and Populate the variables
        //
        puiData = ReadFromUser(&uiConfig,&uiKeySize,&puiKey1,&uiDataLength,\
                                &puiResult);
        if(puiData==NULL)
        {
            UART_PRINT("\n\rInvalid Input. Please try again. \n\r");
            continue;
        }
#else
        //
        // Load Default values
        //
        puiData = LoadDefaultValues(AES_CFG_DIR_ENCRYPT | AES_CFG_MODE_CBC ,
                                    &uiConfig,&uiKeySize,&puiIV,&puiKey1,
                                    &uiDataLength,&puiResult);
#endif

        //
        // Carry out Encryption
        //
        UART_PRINT("\n\r Encryption in progress....");
        AESCrypt(uiConfig,uiKeySize,puiKey1,puiData,puiResult,uiDataLength,uiIV);
        UART_PRINT("\n\r Encryption done, cipher text created");

        //
        // Copy Result into Data Vector to continue with Decryption. and change
        // config value
        //
        memcpy(puiData,puiResult,uiDataLength);
        uiConfig &= ~(1 << 2);
        //
        // Carry out Decryption
        //
        UART_PRINT("\n\r\n\r Decryption in progress....");
        AESCrypt(uiConfig,uiKeySize,puiKey1,puiData,puiResult,uiDataLength,uiIV);
        UART_PRINT("\n\r Decryption done");

        //
        // Display/Verify Result
        //

    #ifdef USER_INPUT
        //
        // Display Plain Text
        //
        UART_PRINT("\n\r Text after decryption ");
        pui8Result = (unsigned char *)puiResult;
        for(ui32CharCount=0;ui32CharCount<uiDataLength;ui32CharCount++)
        {
            UART_PRINT("%c",*(pui8Result+ui32CharCount));
        }
        UART_PRINT("\n\r");
    }
    #else
        //
        // Compare Cipher Text and Plain Text with the expected values from
        // predefined vector
        //
        if(memcmp(puiData,psAESCBCTestVectors.pui32CipherText,
                        psAESCBCTestVectors.ui32DataLength)==0)
        {
            UART_PRINT("\n\r\n\r Encryption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
        else
        {
            UART_PRINT("\n\r\n\r Error in Encryption");
        }

        if(memcmp(puiResult,psAESCBCTestVectors.pui32PlainText,
                        psAESCBCTestVectors.ui32DataLength)==0)
        {
            UART_PRINT("\n\r Decryption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
        else
        {
            UART_PRINT("\n\r\n\r Error in Decryption");
        }
        while(FOREVER);
    #endif

}

楼主:
bool
AESParser( char *ucCMD,unsigned int *uiConfig,unsigned int *uiKeySize)
{
    char *ucInpString;
    ucInpString = strtok(ucCMD, " ");

    //
    // Check Whether Command is valid
    //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aesdemo"))))
    {

        *uiConfig=AES_CFG_DIR_ENCRYPT;
        ucInpString=strtok(NULL," ");

        //
        // Get which Algorithm you are using for Encryption or Decryption
        //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ECB")) || \
                                !strcmp(ucInpString,"ecb")))
        {
            *uiConfig|=AES_CFG_MODE_ECB;
            ui32aes_mode = AES_CFG_MODE_ECB;

        }
        else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CBC") || \
                                !strcmp(ucInpString,"cbc")))
        {
            *uiConfig|=AES_CFG_MODE_CBC;
            ui32aes_mode = AES_CFG_MODE_CBC;

        }
        else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CTR") || \
                                !strcmp(ucInpString,"ctr")))
        {
            *uiConfig|=AES_CFG_MODE_CTR;
            ui32aes_mode = AES_CFG_MODE_CTR;

        }
        else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ICM") || \
                                !strcmp(ucInpString,"icm")))
        {
            *uiConfig|=AES_CFG_MODE_ICM;
            ui32aes_mode = AES_CFG_MODE_ICM;

        }
        else if(ucInpString != NULL && (!strcmp(ucInpString,"CFB") || \
                                !strcmp(ucInpString,"cfb")))
        {
            *uiConfig|=AES_CFG_MODE_CFB;
            ui32aes_mode = AES_CFG_MODE_CFB;
        }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Algorithm\n\r");
            return false;
        }

        //
        // Get Key Length
        //
        ucInpString=strtok(NULL,"");
        if(ucInpString != NULL)
        {
            *uiKeySize=strtoul(ucInpString, NULL, 10);
        }
        if(*uiKeySize==128)
            *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28BIT;
        else if(*uiKeySize==192)
            *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92BIT;
        else if(*uiKeySize==256)
            *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256BIT;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KeySize \n\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Command \n\r");
        return false;
    }
}

楼主:
bool
GetKey(unsigned int uiKeySize, char *pucKeyBuff)
{
  char cChar;
  unsigned int uiMsgLen;
  UART_PRINT("\n\r Do you want to use Pre-Defined Key ???(y/n) \n\r");

  //
  // Get the option
  //
  cChar = MAP_UARTCharGet(UARTA0_BASE);

  //
  //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MAP_UARTCharPut(UARTA0_BASE, cChar);
  UART_PRINT("\n\r");
  if(cChar=='y' || cChar=='Y' )
  {
      //
      // Fetch the key
      //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28BIT)
      {
        UART_PRINT("\n\r Press 1 for Key - %s\n\r Press 2 for Key - %s \n\r "
                   "Press 3 for Key - %s\n\r",AES128Key1,AES128Key2,AES128Key3);
        cChar = MAP_UARTCharGet(UARTA0_BASE);

        //
        //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MAP_UARTCharPut(UARTA0_BASE, cChar);
        UART_PRINT("\n\r");
        if(cChar=='1' )
          memcpy(&uiKey128,AES128Key1,16);
        else if(cChar=='2')
          memcpy(&uiKey128,AES128Key2,16);
        else if(cChar=='3')
          memcpy(&uiKey128,AES128Key3,16);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Input \n\r");
          return false;
        }
      }
      else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92BIT)
      {
        UART_PRINT("\n\r Press 1 for Key - %s\n\r Press 2 for Key - %s \n\r "
                   "Press 3 for Key - %s\n\r",AES192Key1,AES192Key2,AES192Key3);
        cChar = MAP_UARTCharGet(UARTA0_BASE);

        //
        //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MAP_UARTCharPut(UARTA0_BASE, cChar);
        UART_PRINT("\n\r");
        if(cChar=='1' )
          memcpy(&uiKey192,AES192Key1,24);
        else if(cChar=='2')
          memcpy(&uiKey192,AES192Key2,24);
        else if(cChar=='3')
          memcpy(&uiKey192,AES192Key3,24);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Input \n\r");
          return false;
        }
      }
      else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256BIT)
      {
        UART_PRINT("\n\r Press 1 for Key - %s\n\r Press 2 for Key - %s \n\r"
                   " Press 3 for Key - %s\n\r",AES256Key1,AES256Key2,AES256Key3);
        cChar = MAP_UARTCharGet(UARTA0_BASE);

        //
        //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MAP_UARTCharPut(UARTA0_BASE, cChar);
        UART_PRINT("\n\r");
        if(cChar=='1' )
          memcpy(&uiKey256,AES256Key1,32);
        else if(cChar=='2')
          memcpy(&uiKey256,AES256Key2,32);
        else if(cChar=='3')
          memcpy(&uiKey256,AES256Key3,32);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Input \n\r");
          return false;
        }
      }

  }

  else if(cChar=='n' || cChar=='N')
  {
      //
      // Ask for the Key
      //
      UART_PRINT("\n\rEnter the Key \n\r");
      uiMsgLen=GetCmd(pucKeyBuff,520);
      if(uiMsgLen!=uiKeySize)
      {
        UART_PRINT("\n\r Enter Valid Key of length %d\n\r",uiKeySize);
        return false;
      }

  }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Input \n\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unsigned int*
GetMsg( char *pucMsgBuff,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
{

    int iMod=0;
    unsigned int uiMsgLen,iSize;
    unsigned int *uiData;
    UART_PRINT("\n\r Enter the Message \n\r");
    uiMsgLen=GetCmd(pucMsgBuff, 520);
    if(uiMsgLen == 0)
    {
    return 0;
    }

    //
    // For ECB and CBC mode, message should be blocks of 16 bytes.
    //
    iSize=uiMsgLen;
    if((ui32aes_mode==AES_CFG_MODE_ECB)||(ui32aes_mode==AES_CFG_MODE_CBC))
    {
        iMod = uiMsgLen%16;
        if(iMod!=0)
        {
            iSize = ((uiMsgLen/16)+1)*16;
        }
    }

    //
    // Allocate Memory Buffer
    //
    *uiDataLength=iSize;
    uiData=(unsigned int *)malloc(*uiDataLength);
    memset(uiData,0,*uiDataLength);
    memcpy(uiData,pucMsgBuff,(uiMsgLen));
    return uiData;
}

楼主:
void
UsageDisplay()
{

    UART_PRINT("\nCommand Usage \n\r");
    UART_PRINT("-------------- \n\r");
    UART_PRINT("aesdemo <aes_mode> <key_len> - AES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n\r");
    UART_PRINT("\n\r");
    UART_PRINT("Parameters \n\r");
    UART_PRINT("-------------- \n\r");
    UART_PRINT("aes_mode - AES algorithm to be selected by the user [ECB|CBC|"
                "CTR|ICM|CFB] \n\r");
    UART_PRINT("key_len - Key length for decryption [128|192|256] \n\r");
    UART_PRINT("--------------------------------------------------------------"
                "----------- \n\r\n\r");
    UART_PRINT("\n\r");

}

楼主:
unsigned int*
ReadFromUser(unsigned int *uiConfig,unsigned int *uiKeySize,unsigned int **uiKey
             ,unsigned int *uiDataLength,unsigned int **puiResult)
{
    char ucCmdBuffer[520],*pucKeyBuff,*pucMsgBuff;
    unsigned int *uiData;
    pui32AESPlainMsg[0] = '\0';
    pucMsgBuff=( char*)&pui32AESPlainMsg[0];

    //
    //Set the default keys.
    //
    SetKeys();
    UsageDisplay();
    UART_PRINT("cmd# ");
    GetCmd(ucCmdBuffer,520);
    if(AESParser(ucCmdBuffer,uiConfig,uiKeySize))
    {
        //
        // Get Key Length
        //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28BIT)
        {
            pucKeyBuff=(char*)&uiKey128[0];
            *uiKey=(unsigned int*)&uiKey128[0];
        }
        else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192BIT)
        {
            pucKeyBuff=( char*)&uiKey192[0];
            *uiKey=(unsigned int*)&uiKey192[0];
        }
        else if(*uiKeySize==AES_CFG_KEY_SIZE_256BIT)
        {
            pucKeyBuff=( char*)&uiKey256[0];
            *uiKey=(unsigned int*)&uiKey256[0];
        }
        else
        {
            pucKeyBuff = (char *) malloc(BUFFER_LEN);
        }

        if(GetKey(*uiKeySize,pucKeyBuff))
        {
            uiData=GetMsg(pucMsgBuff,uiDataLength);
            if(uiData == 0)
            {
                return NULL;
            }
            *puiResult=(unsigned int *)malloc(*uiDataLength);
            memset(*puiResult,0,*uiDataLength);
        }
        else
        {
            UART_PRINT("\n\r Invalid Key \n\r");
            return NULL;
        }
    }
    else
    {
        return NULL;
    }
    return uiData;
}

楼主:
void
SetKeys()
{
    AES128Key1 = MemAllocAndCpy(16, "abcdefghijklmnpq");
    AES128Key2 = MemAllocAndCpy(16, "rstuvwxyz1234567");
    AES128Key3 = MemAllocAndCpy(16, "12345678abcdefgh");

    AES192Key1 = MemAllocAndCpy(24, "abcdefghijklmnpqrstuvwxy");
    AES192Key2 = MemAllocAndCpy(24, "rstuvwxyz1234567abcdefgh");
    AES192Key3 = MemAllocAndCpy(24, "12345678abcdefghrstuvwxy");

    AES256Key1 = MemAllocAndCpy(32, "abcdefghijklmnpqrstuvwxy12345678");
    AES256Key2 = MemAllocAndCpy(32, "rstuvwxyz1234567abcdefghijklmnpq");
    AES256Key3 = MemAllocAndCpy(32, "12345678abcdefghrstuvwxyijklmnpq");
}

楼主:
char *
MemAllocAndCpy(int size, char *keyVal)
{
  char * key =( char*)malloc(size);
  strcpy(key, keyVal);
  return 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