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输出异常

楼主(2019-07-31):
用lm5117的典型电路焊的板子,输入电压11.5v,外接12v左右的vcc,5Ω的水泥电阻负载,通过向上调节反馈电阻调节输出电压,到达某输出电流临界值时(约0.5A)电源输出电压突增并过流保护,ho输出波形突变

网友A:
没看到楼主具体的原理图,不好分析问题啊,可以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楼主具体的原理图,不好分析问题啊,可以上传一下

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不同的就是在vccdis和vin间接了个500k的电阻,禁用vcc内部稳压器,然后在vcc端外接了12v左右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不同的就是在vccdis和vin间接了个500k的电阻,禁用vcc内部稳压器,然后在vcc端外接 ...

这个是同步降压控制器,如果出现过载的话输出电压会下降怎么会突然上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同步降压控制器,如果出现过载的话输出电压会下降怎么会突然上升呢 ...

我们今天又测试了一次,抬高了电源的过流保护阈值,然后当负载端输出1A左右时ho就没有波形了,但是我们查过了芯片手册,也验算过了元件参数,不应该这么快过流保护啊,请问您有用过这个芯片吗,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今天又测试了一次,抬高了电源的过流保护阈值,然后当负载端输出1A左右时ho就没有波形了,但是我们查 ...

请检查电流取样那个地方。

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今天又测试了一次,抬高了电源的过流保护阈值,然后当负载端输出1A左右时ho就没有波形了,但是我们查 ...

用过LM系列的,没用过这个型号,看看采样那块的地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C:
电感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