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官方DEMO程序DEBUG出现错误提示【已解决】

楼主(2019-07-31):
BUG, demo, se, TI, ce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以上错误提示大概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了,编程设备是PICkit3!我初学,请指教!

官方的demo程序?

网友A:
说配置位没有弄对。

楼主:
哦,谢谢。配置位的问题要看具体芯片的DATASHEET吗?

楼主:
官网demo程序,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运行不正常,准备debug解决问题,结果debug模式都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配置位的问题要看具体芯片的DATASHEET吗?

对啊,不是所有芯片的配置位都一样的,你肯定要下载你用的芯片手册看看配置位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demo程序,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运行不正常,准备debug解决问题,结果debug模式都进不去! ...

DEMO里面有配置位?这个是你用的哪个型号的DEMO吗

楼主:
官网买的dsPIC33FJ128GP804 pim用的explorer 16/32开发板(240001)运行的demo是PIM同名例程

楼主:
还买了其它芯片PIM,跑同名DEMO都没有问题,debug也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里面有配置位?这个是你用的哪个型号的DEMO吗

官网买的dsPIC33FJ128GP804 pim用的explorer 16/32开发板(240001)运行的demo是PIM同名例程;
还买了其它型号的pim,相应DEMO都顺利执行。
只有GP804,主程序都一样,但是就是开发板自带LCD不显示!

网友B:
没有配置好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配置好的问题吧

大神,有兴趣的话帮忙看看。
我刚刚入门,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开发板是官网Explorer 16/32,编译器是XC16免费版。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DEBUG模式能进去了,是我太毛糙没有看官方demo的配置文件的英文说明!

楼主:
Microchip的客服终于回应了,问题解决了,结帖!谢谢大家!

网友C:
哈哈,什么说明,之前是为何啊,不是应该直接就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什么说明,之前是为何啊,不是应该直接就行的吗

位设置部分也就是system.c文件部分位设置部分后面的注释。
官网demo可以编译通过,可以运行,但是DEBUG模式进不去!必须根据注释把PGD1改成PGD3才行!

网友D:
加个已解决,供同样有debug问题的人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位设置部分也就是system.c文件部分位设置部分后面的注释。
官网demo可以编译通过,可以运行,但是DEBUG模 ...

对于有多组PGD/PGC的芯片, 只是烧录话的, 随便你接哪一组都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要debug的话, 需要根据你硬件的连接,在配置字中设置相应的那一组才行..

这个在datasheet中是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