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LED12864实现多级菜单+2颗按键实现所有逻辑操作。

楼主(2019-07-31):
看到别人炫酷的人机交互界面挺羡慕的,就想着啥时候我也搞个。最近没事儿呢就自己写写简单的界面,练练手,满足一下我的期望,哈哈哈。
先看几张效果图啦
一级菜单就是几张图片刷来刷去的,很浓的MP3风,哈哈哈。第一个按键实现界面切换,选择项切换,第二颗按键是确定/返回键,同时兼职数值输入,开关量控制,第三个按键是单片机的复位按键。板子比较粗糙,勉强着用啦。
顺带的实现一下波形动态扫描。
相信很多用到OLED12864的产品都可以看到这种界面,这个是一级主页界面下的二级界面,可以实现逻辑控制,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放到三级界面下。
噔噔噔~,这个就是3级参数设置界面啦。第一个按键切换要设置的参数项,同时该参数动态闪烁,提示当前当前要修改的是本参数,第二颗按键实现数值修改,由于只有两颗按键,所以数值只能一个一个的往上加啦,加到最大值后再从0开始加。至于数值怎么闪烁呢,当然是空格和数字轮流显示,和LED闪烁原理差不多就行啦。
上面界面里的显示内容不用管了,主要是想验证一下功能。
那么代码怎么实现各页面之间的跳转呢?请看下面。
void GUI_MainFuction(void)                //开机后主界面功能
{
                if((gui_menu.menugrade1_firstdraw_flag == 0)&&(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1))                //一级界面
                {
                                gui_menu.menugrade1_firstdraw_flag = 1;        //一级界面全是图片,为了不在主循环中产生视觉停留,界面切换后只显示一次

                                Dpin_enable = 1;
                                Apin_enable = 1;

                                GUI_MenuFirst();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2)        //二级界面
                {
                                bitA = 0;
                                GUI_MenuSecond();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3)                //三级界面
                {
                                GUI_MenuThird();
                }
                else
                {
                                //扩展多级界面
                }
}
当然是用到C里最强大的逻辑判断语句if...else...啦。gui_menu.gui_menu_grade用于储存界面级别,每次不同级别的界面跳转之前,先把界面值写进gui_menu.gui_menu_grade,下次主循环判断该值就可跳转到对应的界面啦,哦,对了,我的所有界面都放在主循环里了。Dpin_enable ,Apin_enable用于限制当前界面哪些按键动作有效,哪些按键动作无效,防止好奇的小朋友乱点。if...else...比较灵活,后面还可以再扩展多级界面啦。
void GUI_MenuFirst(void)                //一级菜单
{
                switch(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
                {
                                case 0:
                                                OLED_DrawBMP(0,0,128, 8,(vu8 *)pic2);
                                                break;

                                case 1:
                                                OLED_DrawBMP(0,0,128, 8,(vu8 *)pic3);
                                                break;

                                case 2:
                                                OLED_DrawBMP(0,0,128, 8,(vu8 *)pic4);
                                                break;

                                case 3:
                                                OLED_DrawBMP(0,0,128, 8,(vu8 *)pic5);
                                                break;

                                case 4:
                                                OLED_DrawBMP(0,0,128, 8,(vu8 *)pic6);
                                                break;
                }
                TIMER_Delay(TIMER0,20000);
}
这个是一级菜单,就是刷图片啦。通过switch() case语句选择当前要显示的界面,也可以用if...else...代替,看你怎么习惯就怎么用啦。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存放界面序号,通过改变该变量值,就可切换界面。那么怎么改变该变量值呢,当然是按键啦,按键每次动作,该值加1,这样主循环中就可实现界面跳转啦,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按键扫描后面再说。
void GUI_MenuSecond(void)                //二级菜单
{
                switch(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                //根据一级菜单选择跳转的二级菜单
                {
                                case 0:
                                                Dpin_enable = 1;
                                                Apin_enable = 1;
                                                GUI_FunctionSelect();
                                                break;

                                case 1:
                                               //根据需要编写函数
                                               break;
                                 ......
                 }
}
接着就来到二级界面啦。由于二级界面是从一级界面跳转过来的,所以具体要跳转到哪个二级界面当然还得根据一级界面来判断啦,switch(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就是这条语句实现的。看到Dpin_enable = 0;Apin_enable = 1;了没,每张界面下最好都要限制一下哪些按键可以动作哪些按键不可以动作,这样就不怕乱点啦。
void GUI_MenuThird()                //三级菜单,实现参数设置,被选中的待设置参数闪烁
{
                vu8 i;
                switch(select)
                {
                                case 4:
                                            Dpin_enable = 0;
                                            //根据需要编写函数
                                            break;
                                 ......
                 }
}
最后就来到我们的3级界面啦。三级界面是二级界面跳转过来的,所以同理就要判断二级界面啦,select就是我代码中二级界面的一个标志。
好啦,界面的主要思路就是这些了,下面说一下如何通过按键实现不同切面的切换,数值输入等。
开始的时候我把按键放在外部中断里了,可是发现,按键按下不松开时,就一直外部中断里,此时黑屏了,按键松开后才刷新界面。。。很影响操作流畅度,所以我就把按键扫描放在定时器中断里啦,每1ms扫描一次键值,当然也要做好消抖,要不然本来只想一次按键动作,页面可能跳转好多次。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2);
                key_scan();
}
这样就搞定了。由于只有两颗按键,我们总不能给每张界都配几个按键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当前界面的按键动作只对当前界面有效,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界面呢?答案就是,还是if...else...和switch() case啦。思路就是,首先为每张界面分配不同的键值寄存器用于储存当前界面的按键动作,按键动作有效后,通过if...else...或switch() case判断当前所处界面,然后改变相应界面的键值寄存器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void key_scan(void)
{
                vu16 tempD15;
                vu16 tempA1;
                static vu16 delayD;
                static vu16 delayA;
                static vu16 passAdelay;

                tempD15 = GPIO_GET_IN_DATA(PD)&0xf000;
                tempA1 = GPIO_GET_IN_DATA(PA)&0x000f;

                if(Dpin_enable == 1)
                {
                                if((tempD15|0x7000) == 0x7000)
                                {
                                                if(delayD<90)                //实测延时90ms不会产生误按键动作,防止多次进入键值判断
                                                {
                                                                delayD++;
                                                }
                                                else
                                                {
                                                        if((tempD15|0x7000) == 0x7000)
                                                        {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2)&&(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 == 0))                //二级界面0页
                                                                        {
                                                                                        select = select+1;
                                                                                        if(select == 6)
                                                                                        {
                                                                                                select = 0;
                                                                                        }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3)                //三级界面下的数值输入
                                                                        {
                                                                                        number=number+1;
                                                                                        if(number == 7)                //闪烁序号
                                                                                        {
                                                                                                    number = 0;
                                                                                        }
                                                                        }
                                                                        else
                                                                        {
                                                                                        //其他界面按键动作
                                                                         }
                                                .......                                              }
                              }
                }

                if(Apin_enable == 1)
                {
                                if((tempA1|0x000D) == 0x000D)
                                {
                                                if(delayA<90)
                                                {
                                                                delayA++;
                                                }
                                                else
                                                {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2)&&(gui_menu.menugrade1_number == 0)&&(sect==0))                //主页下的二级菜单pinA动作,开关指示灯
                                                                {
                                                                                if(ledstatus == true)
                                                                                {
                                                                                                ledstatus = false;
                                                                                }
                                                                                else
                                                                                {
                                                                                                ledstatus = true;
                                                                                }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2)&&(sect==5))        //二级菜单下时间设置栏点击A键,打开三级菜单时间设置菜单
                                                                {
                                                                                gui_menu.menugrade3_enable = 1;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2)&&(sect==4))
                                                                {
                                                                                gui_menu.menugrade3_enable = 1;
                                                                }
                                                                else if((gui_menu.gui_menu_grade == 0x03)&&(sect == 5))        //三级菜单下时间设置
                                                                {
                                                                                switch(number)
                                                                                {
                                                                                        case 0:
                                                                                                date.year1++;
                                                                                                if(date.year1 == 10)
                                                                                                {
                                                                                                    date.year1 = 0;
                                                                                                }
                                                                                                break;

                                                                                        case 1:
                                                                                               //根据需要编写代码
                                                                                               break;
                                                                                         ......
                                                                                   }
                                                                }
                                              }
                               }
                  }
}
就是这样啦,内容比较多,只上部分代码。在前面写道进入界面时首先Dpin_enable = 1,在键值扫描程序中if(Dpin_enable == 1)就发挥用处啦,这个优先级别最高,只有Dpin_enable = 1此时该引脚使能,动作才有效。这里的selecct和number就是不同界面下的键值寄存器,这样不同界面下按键动作,只会影响到本界面的操作,而不会影响其他界面。
好啦,就这些了,后面可以试着扩展几级界面。
睡觉。

OLED12864 2KEY.rar

工程源码补上啦
代码补上啦
贴的代码怎么变成这样的啦

网友A:
取模怎么取得,挺好看的

取模软件

网友B:
这么小的屏幕,显示的内容还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模怎么取得,挺好看的

一些简单的图片是打点打出来的

网友C:
棒棒棒帮

网友D:
厉害了!求源码

网友E:
非常给力的设计呢。

网友F:
后期可以做触摸的设计。

网友G:
图片是怎么保存的呢?

网友:
多级菜单主要是逻辑不容易

网友H:
以前设计过触摸按键的

网友I:
刷新的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J:
可以一直ucgui的

网友K:
为楼主的匠人精神点赞的。

网友L:
图形都非常的好看。

网友M:
非常漂亮,可以的话请上工程源码参考。

补上了

网友N:
编辑推荐的必须开阔。

楼主:
工程源码补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求源码

已补

网友O:
谢谢分享 OLED12864实现多级菜单+2颗按键实现所有逻辑操作

网友P:
这是哪块板子啊

网友Q:
看起来很炫啊

楼主:
板子自己做的玩的,单片机用的是新塘的一块单片机

网友:
看起来很棒。

网友R:
切换界面以及数字变化的时候有滑动感怎么搞也是刷新图片么?

网友R:
引用 楼主:
滑动感是什么样的?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刷新过程吗?程序里的OLED驱动的用的是IO口模拟SPI协议,速度可能慢 ...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直接10MS刷新一次显存,然后写一个函数,调用一次将显存中需要移动的区域数据向上移动一次或者多次,同时填充下个需要显示的部分。感觉这样好像能达到效果,去试试看看

网友S:
折腾多级菜单有点费脑力先收藏了,感谢楼主

网友T:
取模 也挺费时间的吧

网友U:
很酷 ,OLED 玩的水深火热,知得学习

网友U:
取模软件用的什么?挺费时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取模 也挺费时间的吧

是呀,有的时打点打出来的,费时间,不过做出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取模软件用的什么?挺费时间的吧?

用的这个PCtoLCD2002

网友V(2019-09-15):
     楼主开机滚动特定一页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开机滚动特定一页怎么做?

具体是什么样的效果?是开机过程中,滚动一个页面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样的效果?是开机过程中,滚动一个页面吗?

      主屏有8个分页,然后顶部那个页,从右到左滚动显示文字,其它下面的页是静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主屏有8个分页,然后顶部那个页,从右到左滚动显示文字,其它下面的页是静止的 ...

这个应该不是OLED12864吧,12864比较小,做不了一张界面分8页。字体滚动显示,可以试一下根据滚动的快慢,刷新界面,每刷新一次字体横坐标减去一个值,只刷新字体显示部分,其他静止部分不需刷新。其他的屏幕没有玩过。

网友W(2020-06-09):
如果采用结构体和指针 还有函数指针会更好。

网友X(2020-11-28):
下载后压缩文件错误

网友X:
哈哈,刚才都怪垃圾迅雷下载出错了

网友Y:
OLED是老生常谈的了,现在确实还很火热,可以研究研究的

网友Z:
这资料真的很详细呀 第一个按键实现界面切换,选择项切换,第二颗按键是确定/返回键,同时兼职数值输入

网友AA:
发的贴子不错

网友AB:
刷新的速度快不快?

网友AC(2021-03-19):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AD(2021-05-10):
完美  相当的棒

网友AE(2022-07-31):
非常的好

网友AF(2022-10-01):
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网友AG:
它导致设计复杂,代码可读性差

网友AH(2023-01-20):
B声明的函数名的命名规则很不符合A的口味

网友AI:
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

网友AJ:
CPU 的核心是从程序或应用程序获取指令并执行计算。此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提取,解码和执行

网友AJ:
144MHz超标点与晶体有关

网友AI:
让其作为芯片休眠唤醒脚

网友AF:
脚本很危险,很容易出错

网友AK:
调用make_youtiao()

网友AF:
它可以不受网络连接的限制

网友AL:
时钟越快功耗越大、抗电磁干扰能力越弱

网友AG: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AM:
这个效果实现的非常棒呢。

网友AN:
这个屏幕是怎么实现动态刷新的

网友AO:
支持按键 长按检测的吗?

网友AP:
这个库的自定义在哪里?

网友AQ:
人机交互界面挺酷的。

网友AP:
切换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R:
oled会不会出现刷屏的现象呢?

网友AS:
最大支持多少级别的菜单呢?

网友AT(2024-11-05):
很好的设计原理赞

网友AU:
点个赞,不过菜单设计还可以加点UI设计元素,使显示效果和切换效果更丝滑。

网友AV:
触控设计可以以后再做。,

网友AW:
这导致了复杂的设计、糟糕的代码可读性,

网友AX:
它非常漂亮。如有可能,请参考项目源代码以供参考。

网友AY:
以前已经设计了触摸按钮,

网友AZ:
,让它充当睡眠和唤醒脚的芯片,

网友BA:
最好使用结构和指针,以及函数指针。

网友BB:
这个屏幕是如何实现动态刷新的?

网友BC:
换接口换号,换的时候有一种滑溜的感觉。不管怎么做都是刷新画面?

网友BD:
建模软件用什么?很费时间,不是吗?

网友BE:
哈哈,都是刚才垃圾迅雷下载错误惹的祸

网友BF:
Oled是老生常谈,现在也确实很流行。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BG:
这个信息真的很详细。第一个按钮切换界面和选项。第二个按钮是确定/返回按钮,它也是数字输入的一部分。

网友BH:
楼主做的很用心啊。

网友BI:
这么小的屏幕还是显示了很多内容

网友BJ:
CPU的核心是从程序或应用程序中获取指令并执行计算。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提取、解码和执行,

网友BK:
脚本是危险的,容易出错,

网友BL:
它支持按键和长按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