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和N76E003完全兼容吗?有BANDGAP吗?

楼主(2019-07-31):
MS51FB9AE和N76E003完全兼容吗?有BANDGAP吗?
之前用N76E003,需要读取ADC带隙电压来保证供电电压变化的同时,读取固定电压的值不会变化。
现在要换成 MS51FB9AE,看了官方pdf,介绍不是很详细,没有看到有这个功能啊?
不知道各位知道吗?

网友:
MS51内嵌12位逐次逼近寄存器型(SAR)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模数转换模块负责将管脚上的模拟信
号转换为12位二进制数据。MS51支持8信道单端输入模式。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为1.22V,
同时也可用作内部ADC输入端。所有模拟电路复用同一组采样电路和同一组采样保持电容。该组采样保
持电容为转换电路的输入端。然后转换器通过逐次逼近的方式得到有效结果并存放在ADC结果寄存器中

网友:
支持,可以看技术手册。

网友A:
you ,完全兼容

网友B:
有的,003有的新出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