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9-07-31):
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A: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USART 可进行配置,以便同时支持同步 (SPI) 与异步 (UART) 操作,并且可从几个内部及外部时钟源(与 CPU 时钟无关)中进行选择。在 SPI 主模式下,USART 的运行速率可达到应用时钟的 1/2。

网友A:
例如,如果使用 8MHz 时钟,则 SPI 主模式的传输速率可达到 4Mbps。在 UART 模式下,实现可靠通信至少要求每位 3 或 4 个时钟。例如,8MHz 时钟除以 4 可以支持高达 2Mbps 的速率。MSP430xxxx 用户指南中提供了有关 USART 功能的完整说明,其网址是:http://www.ti.com/MSP430。

网友B:
这个了解了啊,我原以为主要跟主频非常相关呢

网友C:
I2C协议v2.1规定了100K,400K和3.4M三种速率

网友D:
RS232:传输速率一般不超过20Kbps

网友E:
SPI和I2C都是我们最经常使用到的硬件接口

网友F:
UART之间要约定好数据的传输速率的

网友G:
可以理解为通信速率100Hz呢

网友H:
软件模拟的SPI和硬件SPI哪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I:
串口速率一般都设置为9600 或者115200

网友J:
经过MAX232变换的话,可以传输15米

网友K:
SPI速率最大可以达到fosc/4

网友L:
SPI的传输速率由SCK信号决定

网友K:
单片机中SPI 的波特率是400K的

网友C:
具体到产品中SPI的速率主要看主从器件SPI控制器的性能限制。

网友J:
一般情况下9600的波特率传2到3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速率低,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I:
9600是使用最多的一个波特率

网友E:
uart速度为1MBaud,可能最大为100KB/s

网友H:
硬件SPI效率高些吗

网友F:
串口对通信速率没有明确的限制

网友G:
spi1 36M spi2,3 18M

网友L:
UART波特率最快能达到1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