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19-07-31):
c5509的EMIF只有A0~A1314条地址线;Flash--S29AL008D有19条地址线;
大多用CPLD解决高位地址的问题;
现在我手上的一块电路板用McBSP1引脚代替Flash的高位地址;
但是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
就是想知道c5509与Flash连接时高位地址的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引脚复用的问题,

网友B:
嗯,或是通过GPIO硬件控制

网友C:
是的,具体看datasheet上能够支持的EMIF的位数。

网友D:
那就检查下这些地址总线的是否被正确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