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现在主流的感应电机有V-F,FOC,TDC,这三种方案具体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楼主(2019-07-31):
(无正文)

楼主:
FOC中磁链估计器,你们选哪个最佳?

网友A:
弱磁控制没搞过

网友B:
VF控制-控制简单,通用性强,经济性好,用于速度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或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
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

网友C:
TDC,直接转矩控制大大减少了矢量控制技术中控制性能易受参数变化影响的问题。直接转矩控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与矢量控制方法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对转矩的直接控制或直接控制转矩,既直接又简化。

网友D:
在《交流调速原理及应用》中对直接转矩控制盒矢量控制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从仿真结果来看,矢量控制在转矩性能控制以及电机参数的敏感程度上占一定的优势,而直接转矩控制在磁场控制性能上有一定优势,而且直接转矩控制由于省略了大部分的坐标转换,比矢量控制在计算量上较为简洁。

网友E:
弱磁控制你们有什么高见?大家可以谈下这方面的理解,我现在做的东西,这块有很多不懂

网友F:
感应电机的还没怎用到的。

楼主: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结贴吧

网友G(2020-04-03):
有没有10kv鼠笼电机的参数:定子电阻、定子漏感、转子电阻、转子漏感、励磁电感、转动惯量、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