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端口引脚中断类型

楼主(2019-07-31):
谁能简单说下啊,书看得太复杂了

网友A:
端口引脚中断与边缘有关,并可单独选择。用户可以为每个引脚选择上升边缘或下降边缘中断。请注意,中断标记只能在具有专用中断矢量的 I/O 引脚上自动清除,P0.0 与 P0.1 仅可用于MSP430x3xx 器件。

网友A:
在具有中断功能的其它端口引脚上,该标记不会自动清除,并且用户程序必须明确清除该标记。除了个别中断启用位之外,还必须为待服务的任何中断设置在状态寄存器中的全局中断启用 (GIE) 位。

网友B:
没有那么复杂吧!楼主需要认真看书多跑跑例程啊!

网友C:
中断类型?跟MCU的资源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