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响应速度

楼主(2019-07-31):
使用DCO产生的1MHz作为MCLK和SCLK,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msp430g2303单指令执行时间为5us。I/O的响应速度是不是需要设置啊?

网友A:
不需要的。你要使用io的什么功能?

网友B:
应该吧,怎么了?

网友C:
这个是跟主频非常相关系的吧

网友B:
I/O的响应速度和具体的电路也有关系的,包括配置的上下拉电阻

网友D:
读的响应速度和写的响应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E:
G2303的IO速度不用设置。另外你怎么知道单指令的执行时间是5us的呢?

网友F:
这个执行时间的跟MCU的主频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