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64S4A12的片内ADC使用!

楼主(2019-08-01):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ADC采用P1.1通道:

    P1M1 = 0x02;
    P1M0 = 0x00;

ADC初始化函数:

    ADCCFG = 0x2F;  //   结果又对齐
    ADC_CONTR = 0x81;  //  Enable ADC  select channel 1

ADC读取函数:

    ADC_CONTR |= 0x40;  // START ADC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  READ THE FLAG OF ADC DOWN
    ADC_CONTR &= ~0x20;  // CLEAR THE FALG OF ADC
    Trans[5] = ADC_RES;  // READ THE RESULT OF ADC
    Trans[6] = ADC_RESL;

主函数中根据指令把Trans[5]和Trans[6] 返回上位机。

网友A:
高度怀疑电路硬件问题。
断开全部无关电路,MCU用电池供电,信号也用电池,在ADC输入加大电容滤波,再试试看: 短路输入,看零值测量结果;满量程输入,看测量结果;电阻分压模拟300mV输入,看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怀疑电路硬件问题。
断开全部无关电路,MCU用电池供电,信号也用电池,在ADC输入加大电容滤波,再试试 ...

我的300mv就是运放输出后,通过电阻分压来的。

网友B:
如果误差真有这么大,大家早就反应了。测电源,看看跳动多大。

楼主:
示波器测量的ADC输入通道信号。

楼主:
电源测试。

楼主:
硬件ADC输入原理图: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软件上的原因。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软件上的原因。

还好,你说明了一下原因,STC好把背上的锅放下。

网友C:
STC8A系列的12位ADC我用起来性能相当优秀,噪声很小,线性很好(通常线性误差不超过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A系列的12位ADC我用起来性能相当优秀,噪声很小,线性很好(通常线性误差不超过2个字)。 ...

那你的信号输入端做处理了吗?

网友D:
如果是3M/1M电阻分压到ADC,没有电容,估计跳也正常,这个源阻抗太大了;如果不跳就太幸运了,

网友E:
自己的经验就是,每当怀疑人家IC的问题时候,多想想如果人家IC有问题,怎么可能还能买那么久,肯定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就静下心来,排查硬件软件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件ADC输入原理图:

分压电阻太大了,大部分mcu的adc阻抗都在几十k~几百k

正解

网友G:
查了一下他家的DataSheet ,还真是没有写ADC的输入电阻。

网友G:
这是一份其它家的手册对ADC的说明。
这份手册允许的最大输入阻抗为100K,
下方还有输入阻抗与ADC转换时间的关系,阻抗越大,转换速度就要越慢才能保证精度。

这个是华大手册里给出的参数

网友H:
就是奇怪,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电阻来分压。虽然分压的效果一样的,但是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I:
   ADC 本质上有一个等效对地的电容,要对这个电容冲满电,ADC量化值才是正确的,放太大的电阻在前面,电容未充满电你就采集了,理论会偏低并且跳动大

网友J(2021-03-27):
非常感谢!正在寻找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