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200大洋悬赏解决PIC18F25K80发热问题

楼主(2019-08-01):
目前手头项目使用PIC18F25K80单片机  做电源的    25K80单片机经常在高温时大约单片机表面温度65度左右不工作   CAN通讯接受失败  导致机器无法正常工作  之前听说该软件可以解决此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给予解决     重金酬谢   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展

网友A:
先把WDT和BOR分别关掉测试,不能排除问题的话,再加上一些测试代码让某个空余IO输出方波等方法来诊断,来确定究竟是MCU程序不运行,还是只是CAN通信不正常。问题缩小范围后再分析。65C温度应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WDT和BOR分别关掉测试,不能排除问题的话,再加上一些测试代码让某个空余IO输出方波等方法来诊断,来确 ...

低温的话使用都没有问题  一到高温环境就不行   换了扩展级的芯片也不行

网友B:
使用什么时种?时钟精度有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什么时种?时钟精度有检查吗?

内部时钟  准备尝试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我做工业用通用保护板也出现过,应该是电路屏闭没有做好,CAN通信干扰

网友D:
产品可靠性不是单单靠某一方面就可以随意解决的

网友E:
CAN通信敢用内部RC时钟源,200块不行的,2万块估计也解决不了问题。
CAN通信,要求不同节点之间的时钟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同步通信。
如果是RC振荡器,误差很可能超标,即使软件微调,这样的产品也不敢批量出货。

@gx_huang :好的 谢谢指点
@北辰极界 :如果UART双方有一方是晶体振荡器的,一方是RC的,一般场合没有问题,车规的尽量全部晶体。如果双方都是RC的,要避免这样,做产品不合适,玩玩少量的可以。
串口通信在高温环境下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F:
换个有源晶振试试看。

网友G:
CAN baud rate 的误差需要<1%.
内部时钟的误差本身就可能>1%
再加上温漂,高温工作不正常是很有可能。
可以尝试用软件的方法解决温漂的影响,
但还是建议用外部晶振,并且要用高精度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 baud rate 的误差需要1%
再加上温漂,高温工作不正常是很有可能。
可以尝试用软件的方法解决温漂的影响 ...

软件的方法  如何解决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H:
楼主的是两个问题
1 - CAN通讯用内部时钟应该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
2 - 发热的问题,可能和你内部时钟的倍频有关,尝试降低倍频看是否还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是两个问题
1 - CAN通讯用内部时钟应该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
2 - 发热的问题,可能和你内部时钟的 ...

关于题目中讲的发热问题,我的理解是,这个电源产品工作时功率部件导致内部温升。其实并不存在芯片自身发热过量的问题。

网友I:
这个要用高精度的外部晶振才行

网友J:
请联系我们 MICROCHIP代理

网友K(2019-09-05):
楼上几位说的是,CAN通讯一定要用独立晶体时钟,内部RC在全温范围下的误差还是很大的。有很简单的办法可以验证是否为时钟,降CAN速率到几十K级别试试,如果能承受的高温范围大于你原来的范围,那就百分百是时钟原因了。

同时,CAN底层注意采样点  相位段  传播段  的分配。对于不同线缆   温度容忍 等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