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元件变绿

楼主:
这两天画了一个51开发板的PCB,生成PCB的时候这个IR1红外接收元件就变绿了,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元件上下左右间距没问题,元件中间那个焊盘上出现白色的正三角形,正下方有个白色的小叉子,三角形和叉子右边有个小白点。同样大小的焊盘其他元件也没问题,这个要怎么修改

网友A(点评):
DRC 定位一下 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B(2019-08-01):
把这个元件移到其他地方还报错误吗?往左,往上移动一点点

网友C:
DRC跑一下,一般就会提示error核warning
看一下提示就知道什么规则违反了。

楼主(点评):
这个....怎么跑.....刚学习这个,还请大佬指点指点。。 报告->板子信息->DRC妨碍25(是不是有25处错误)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电脑没装那个软件,你自己找一下,差不多,有个run DRC,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列出所有的问题,鼠标点击就会跳转到出错位置。看英文描述就知道是什么错了,然后去设计规则,如果你认为不是问题,可以把规则设置的宽一些,drc就可以过了。或者设置一个room,只有某一个区域使用宽松的规则检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元件移到其他地方还报错误吗?往左,往上移动一点点

刚生成就绿,移到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