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独立带保护板的2000mAh的电池,在电路中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9-08-01):
(无正文)

网友A:
相同标称电压电池并联的前提要分阻与分容。内阻与容量越接近越好。

网友A:
先充到相同的电压,再分阻,分容后就可以挑选分类并联了

网友B:
放电或充电其中一个到端电压相同或者差别比较小,就可以并联。无所谓分容、选阻(串联才要求容量、内阻均衡)。

网友C:
各串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后再并联,优点,不用顾虑互串,缺点损失0.2v压降.

网友D:
可以,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