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几个10k电阻是否多余?

楼主(2019-08-01):
relay1-4是dsp端口上拉输出,这几个10k电阻是否多余?

网友A:
看DSP复位时,I/O是什么状态
假如复位时,DSP的口是高阻态,没有这个下拉,2003的输出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吸合
加上10k的下拉电阻应该是防止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SP复位时,I/O是什么状态
假如复位时,DSP的口是高阻态,没有这个下拉,2003的输出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吸 ...

端口配置的是上拉,你说的是端口配置程序执行之前可能是高阻态?

网友B:
2003输入有等效下拉电阻,阻值较大。
如果GPIO复位时默认上拉,没有外部下拉,2003可能上电瞬间误输出的。
加一个下拉电阻,保险,电阻还不能太大,否则没有作用,要看看GPIO上拉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意义有限
MC1413吧

网友D:
下拉电阻吧,看情况吧 有点用,如果单片机本身IO带内部弱上下拉够用的话 可以省了 或者换成0欧

网友E:
这个思路是不是,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拉低un2003,反正不能上拉,上拉复位时候,继电器导通。
uln2003,我记得是晶体管,悬空应该不吸合继电器吧。

网友F:
多余的,达林顿驱动内部有下拉电阻,而且不能上拉吧,上拉继电器就动作了吧

网友G:
多余,2003内部有下拉电阻,比10K小多了。

网友H:
你就这样设计继电器?

网友I:
看看Datasheeet, 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J:
有时需要

网友K:
下拉电阻在这里主要作用是上电瞬间怕继电器误动作吧,这个主要看DSP上电时的输出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余,2003内部有下拉电阻,比10K小多了。

内部二极管是反偏的。阻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就这样设计继电器?

请详解。

现在的情况,听客服人员讲,有时候在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了。小概率。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3输入有等效下拉电阻,阻值较大。
如果GPIO复位时默认上拉,没有外部下拉,2003可能上电瞬间误输出的。
...

请教,这个下拉电阻怎么计算呢?
dsp初始化端口是输出低,但在初始化上拉之前的状态,不清楚,在dsp的datasheet中也没找到端口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Datasheeet, 不是很清楚吗?

请详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详解。

现在的情况,听客服人员讲,有时候在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了。小概率。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出 ...

基本常识都没有!!!!线包不并阻容(二极管)?真服了,现在搞设计的是些什么人哟?

真是服了,现在设计的都不看Datasheet了!
2003自带这个二极管

网友L:
2个10k电阻 可以当作20k用,要把这两个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常识都没有!!!!线包不并阻容(二极管)?真服了,现在搞设计的是些什么人哟? ...

本人愚钝,还是不懂,啥是线包?

网友M:
不是多余,而是必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愚钝,还是不懂,啥是线包?

他的意思是线圈,2003内部自带的,上拉时候上电才误动作的,2003内部具有下拉,不用下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人愚钝,还是不懂,啥是线包?

这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部二极管是反偏的。阻值很大。

你看13楼的图,电阻!电阻!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