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串口通讯-发送字符串

楼主(2019-08-01):
1 理论分析
1.1 CC2530 的 Usart 介绍
首先,我们要知道 CC2530 有几个串行通信口。由图1知,它总共有 2 个串口分别为 Usart0、Usart1。Usart0 和 Usart1 是串行通信接口,它们能够分别运行于异步 UART 模式或者同步 SPI 模式。两个 Usart 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设置在单独的 I/O 引脚。由 CC2530 datasheet 可知:

        UART0 对应的外部设备 IO 引脚关系为:P0_2------RX, P0_3------TX
        UART1 对应的外部设备 IO 引脚关系为:P0_5------RX, P0_4------TX
        在 CC2530 的 Usart 的所有功能中,我们用得最多的就是:Uart 模式。

这里说明一下,就是 CC2530 的 Usart 的使用,都是要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相应功能的,故在附录里我们给出操作 Usart 的所有寄存器的类型及其具体内容。
下面分别介绍 UART 模式和 SPI 模式:

感谢分享

楼主:
Uart 模式
UART 模式提供异步串行接口。在 UART 模式中,接口使用 2 线或者含有引脚 RXD、TXD、可选 RTS 和 CTS 的 4 线。UART 模式的操作具有下列特点:

(1) 8 位或者 9 位负载数据
(2) 奇校验、偶校验或者无奇偶校验
(3) 配置起始位和停止位电平
(4) 配置 LSB 或者 MSB 首先传送
(5) 独立收发中断
(6) 独立收发 DMA 触发
(7) 奇偶校验和帧校验出错状态

UART 模式提供全双工传送,接收器中的位同步不影响发送功能。传送一个 UART字节包含 1 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1 个作为可选项的第 9 位数据或者奇偶校验位再加上 1 个或 2 个停止位。注意,虽然真实的数据包含 8 位或者 9 位,但是,数据传送只涉及一个字节。

UART 操作由 USART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UxCSR 以及 UART 控制寄存器 UxUCR 来控制。这里的 x 是 USART 的编号,其数值为 0 或者 1。当 UxCSR.MODE 设置为 1 时,就选择了 UART 模式。

楼主:
SPI 模式
在 SPI 模式中,USART 通过 3 线接口或者 4 线接口与外部系统通信。接口包含引脚 MOSI、MISO、SCK 和 SS_N。
SPI 模式包含下列特征:

(1) 3 线(主要)或者 4 线 SPI 接口
(2)主和从模式
(3)可配置的 SCK 极性和相位
(4)可配置的 LSB 或 MSB 传送
当 UxCSR.MODE 设置为 0 时,选中 SPI 模式。在 SPI 模式中,USART 可以通过写 UxCSR.SLAVE 位来配置 SPI 为主模式或者从模式。

图1 CC2530 内部结构图

楼主:
1.2 Uart 发送
当 USART 收/发数据缓冲器、寄存器 UxBUF 写入数据时,该字节发送到输出引脚TXDx。 UxBUF 寄存器是双缓冲的。当字节传送开始时, UxCSR.ACTIVE 位变为高电平,而当字节传送结束时为低。当传送结束时,UxCSR.TX_BYTE 位设置为 1。

当 USART 收/发数据缓冲寄存器就绪,准备接收新的发送数据时,就产生了一个中断请求。该中断在传送开始之后立刻发生,因此,当字节正在发送时,新的字节能够装入数据缓冲器。

楼主:
2实验详解
2.1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掌握CC2530 芯片串口配置与使用
2)、观察D2 串口发送指示灯的变化,每发送一串字符闪一次

注:嵌入式开发中,当程序能跑起来后,串口是第一个要跑起来的设备,所有的工作状态,交互信息都会从串口输出。我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串口芯片FT232,高级USB串口线都用该芯片。

2.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一台 Z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 线) 一套
软件:win7 系统,IAR 8.20 集成开发环境、串口助手

楼主:
2.3相关电路图

图 2 FT232

图3 USB

楼主:
2.4实验分析
(1)CC2530 配置串口的一般步骤:
①配置 IO,使用外部设备功能。(此处配置 P0_2 和 P0_3 用作串口 UART0)
②配置串口的控制和状态寄存器。(此处配置 UART0 的工作寄存器)
③配置串口工作的波特率。(此处配置为波特率为 115200)

注:在本次实验中,我们用到的是 UART0。

(2) 我们要配置的寄存器有:
P0,P0DIR,P0SEL(管理按键的)
CLKCONCMD,CLKCONSTA(管理系统时钟的)
PERCFG,P0SEL,P2DIR,U0CSR,U0GCR,U0BAUD,UTX0IF(管理 Usart 的)

注意:
①由于使用异步 Uart 模式,数据传输速度是比较慢的;
②CC2530 有 4 个时钟,分别为:内部 32KHz RC Oscillator 和外部 32.768KHz晶振,还有内部自带的 16MHz RC oscillator 和 32MHz crystal oscillator。CC2530 的系统时钟 system clock 可选择外部 32MHz crystal oscillator,或者内部自带的 16MHz RC oscillator,但是 RF 工作时必须选择 32MHz crystal oscillator。另外, CC2530 的 32KHz Clock 可以选择外部的 32.768KHz, 或者内部 32KHz RCOscillator,32KHz 时钟最主要使用在 Sleep Timer 和 Watchdog Timer 上。上电运行的时候先用的是内部自带的 16MHz RC oscillator, 因为 RC 的起振时间短,正常运行后再换成 32MHz,用于 RF。
③为了提高通信的效率,我们需要提高系统的时钟,所以,本实验配置系统时钟为 32MHz。

相关寄存器CLKCONCMD、CLKCONSTA、PERCFG 、P0SEL、P2DIR、 UxCSR、UxUCR、UxGCR、UxBUF、UxBAUD、IRCON2如下表所示.

楼主:
表1 时钟控制命令

楼主:
表2 时钟控制状态

楼主:
表3 外设控制

楼主:
表4端口0功能选择

楼主:
表5端口2方向和端口0外设优先级模式

楼主:
表6 USART 0控制和状态

楼主:
表7 USART 0 UART控制

楼主:
表8 USART 0通用控制

楼主:
表9 USART 0接收/传送数据缓存

楼主:
表10 USART 0 波特率控制

楼主:
表11中断标志

楼主:
表12 串口寄存器

由寄存器UxBAUD.BAUD_M[7:0]和UxGCR.BAUD_E[4:0]定义波特率。该波特率用于UART 传送,也用于SPI 传送的串行时钟速率。波特率由下式给出:

其中:F 是系统时钟频率,等于16 MHz RCOSC 或者32 MHz XOSC。
32 MHz 系统时钟常用的波特率设置。

楼主:
表13 波特率设置

注意:在本次实验中,我们用到的是 UART0。

楼主:
(3)系统时钟和 Uart 的配置具体如下: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UART方式
U0GCR |= 11;        //U0GCR.BAUD_E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xBAUD.BAUD_M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楼主:
2.5参考代码
/**Includes*********************************************************************/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宏定义***********************************************************************/
//定义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UARTSEND(void);
void IO_Init(void);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全局变量*********************************************************************/
char Txdata[25];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UARTSEND();
  IO_Init();

  //UartTX_Send_String(Txdata,25);
  //for(i=0;i<30;i++)
  // Txdata=' ';
  strcpy(Txdata,"LONGCHUANGKEJI!\r\n");      //将UART0 TX test赋给Txdata;
  while(1)
  {
    UartTX_Send_String(Txdata,strlen(Txdata)); //串口发送数据
    Delay(1000);                                //延时
    LED1=!LED1;                                 //D1灯在闪,标志发送状态
    Delay(1000);
  }
}

楼主: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xms 延时大小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楼主:
/**
  * @brief     初始化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O_Init()
{
  P1DIR = 0x01; //P1控制LED
  LED1 = 1;     //关LED
}

楼主:
/**
  * @brief     串口初始化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UARTSEND(void)
{
    //时钟配置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端口配置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串口配置
    U0CSR |= 0x80;                                //UART方式
    U0GCR |= 11;                                 //U0GCR.BAUD_E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xBAUD.BAUD_M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楼主:
/**
  * @brief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param     Date 数据
               len 长度
  * @retval    None
  */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楼主:
2.6实验现象

程序下到开发板上,同时把USB 线接到PC 上,PC 上的串口设置和现象如下图。

图4串口设置

楼主:
现象如下图。

图5串口现象

在接收区不断接收字符串并且LED不断闪烁。

楼主:
小贴士:
1.strcpy函数与strlen函数
1).strcpy函数
其一般形式为
strcpy(字符串1,字符串2)
strcpy是STRingPY(字符串复制)的简称,它是“字符串复制函数”,作用是将字符串2复制到字符串1中去,例如:

char str1[10]=’’,str2[]={“china”};
strcpy(str1,str2);

执行后,str1的状态下图所示。

图6
说明:
A.字符数组1必须足够大,一边容纳被复制的字符串。字符数组1的长度不应小于字符串2的长度。
B.“字符数组1”必须写成数组名形式(如str1)”字符串2”可以是字符数组名,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常量。例如;

strcpy(str1,”china”);

作用与前面相同
C.如果在复制前未对str1数组赋值,则str1各字节中的内容是无法预知的,复制时将str2中的字符串和其后’\0’一起复制到字符数组1中,取代字符数组1中的前面6个字符,最后4个字符不一定是斜杠零;而是str1中原有的最后4个字节的内容。

D.不能用赋值语句将一个字符串或字符数组直接给一个字节数组,如下面两行都是不合法的:

str1=”china”;
str1=str2;

而只能用strcpy函数将一个字符串复制到另一个字符数组中去,用赋值语句智能将一个字符赋给一个字符型变量或字符数组元素。下面的语句就是合法的。

char a[5],c1,c2;
c1=’A’;c2=’B’;
a[0]=’C’;a[1]=’h’;a[2]=’i’;a[3]=’n’;a[4]=’a’;

E.可以用strcpy函数将字符串2中前面n个字符复制到字符数组1中去。例如:

strncpy(str1,str2,2);

作用是将str2中最前面的2个字符复制到str1中,取代str1中原有的最前面2个字符,但复制的字符个数n不应多于str1中原有的字符(不包括’\0’)。

楼主:
2).strlen函数
其一般形式为
strlen(字符数组)
strlen是STRingLENght(字符串长度)的缩写。它是测试字符串长度的函数。函数的值为字符串中实际长度(不包括’\0’在内)。例如;

char str[10]={“china”};
printf(“%d”,strlen(str));

输出结果不是10,也不是6,而是5,也可以是直接测试字符串常量的长度,例如:

Strlen(“china”);

注意:以上两个函数在< string.h>中,使用以上两个函数必须包含头文件< string.h>。

楼主:
2. U0DBUF串口寄存器
当接收数据时,我们写” a =U0DBUF;”语句,单片机会自动将串口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取走给a;当发送数据时,我们写“U0DBUF=a;”语句,程序执行完这条语句后自动开始将串口发送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出去。U0DBUF是共用一个地址的两个独立的寄存器,单片机识别操作那个寄存器的关键语句就是“a =U0DBUF;”和“U0DBUF=a;”。

楼主:
附:管理 Usart 的寄存器类型
        UxCSR:USARTx 控制和状态;
        UxUCR:USARTx UART 控制;
        UxGCR:USARTx 通用控制
        UxBUF:USARTx 接收/发送数据缓冲
        UxBAUD:USARTx 波特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