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 DSP程序中段的定义和作用

楼主(2019-08-01):
DSP程序中段的定义和作用

TI的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是一种模块化的ELF格式文件,代码和数据在ELF文件中以段的形式组织,一个ELF段是在内存空间中占连续一块code或data。ELF文件中包含了段的完备信息,如段的绝对地址.名字.属性以及数据等。

这些段可分为两种,已初始化段和未初始化段。已初始化段主要包括数据表和可执行代码,如:.text,.cinit,.const等;未初始化段用于保留存储器空间,程序利用这些空间在运行时创建和存储变量,如.bss段,.stack段,.far段,有些段,如.sysmem段,如果C程序没有用到malloc,calloc等这些函数来分配存储器空间的话,编译器就不创建.sysmem块。

每个段的具体内容是:
.text 存放可执行代码和浮点数常量
.cinit C语言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C初始化记录列表,代码运行时要对应拷贝到相应的变量空间中
.const 存放已明确初始化的字符串常量,全局常量和静态常量
.bss 存放没有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小模式中,.bss块也为常数宏保留空间。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数据从.cinit块中拷贝至
.stack 为系统堆栈分配存储器。这个存储器用于将变量传递至函数以及分配局部变量。
.far 以far声明的全局/静态变量
.sysmem 为动态存储器函数malloc、calloc、realloc分配存储器空间。

注意DSP与ARM编译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DSP的C语言全局初始化变量和全局静态变量与全局未初始化变量和函数内部静态变量都是放在.bss中的,DSP的C语言全局初始化变量在运行之前是并不占用空间的,换句话说在生成的目标文件里,DSP全局初始化变量的值是在.cinit段对应记录中,DSP汇编语言的初始化变量是放在.data段。而ARM的全局初始化变量是存放在.data段,未初始化变量存放在.bss段,并不将C和汇编的段分开。

对于.bss中的全局初始化变量的初始化过程是可以通过编译选项来选择不同的初始化过程,它们是选项-c和-cr 。-c为运行时初始化,-cr为加载时初始化。在编译器生成目标文件中,会将C程序中初始化的全局/静态变量的初始值按一定结构放在.cinit中,但实际全局/静态变量占用的地址空间在.bss段中。如果是-c选项,那么C初始化函数c_int00()会读取.cinit段中的记录信息,分别初始化.bss段中的全局/静态变量。如果是-cr选项,那么全局/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工作由loader程序完成,而不是c_int00()函数。也就是加载程序后,loader读取.cinit段的内容,然后初始化.bss的全局/静态变量,当使用JTAG调试时,CCS开发环境就是一个loader。

每个段都有一个load和run属性,load属性告诉loader或flash烧录程序在哪里放置这个段,run属性指出设备复位后这个段从哪里执行。所以,如果load属性和run属性不同,这个段将由二级bootloader从load地址拷贝到run地址,所有对段的references都是指它的run地址。一个段的run地址基于CPU访问该段的频率,如果一个段只被CPU访问一次,这个段就可以没有run地址,这样可以节省RAM空间,比如.cinit段一般只在boot时访问一次。而需要CPU快速访问的段则在RAM中有一个run地址。工程编译后的.map文件中包含了段的link信息,如段的size,load地址和run地址,我们可以从里边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A:
命令文件的开头部分是要链接的各个子目标文件的名字

网友B:
DSP中的asm文件和cmd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C:
cmd文件是连接器配置文件

网友D:
具体的cmd文件编写,如果你想研究,可以在百度文库里找

网友:
为什么要求修改cmd,自定义存储配置和段

网友E:
如果没有cmd文件进行地址分配和规划的话,DSP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F:
C语言的全局变量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会被编译器放到BSS段

网友G:
可以通过build options的尝试一下

网友H:
·有了BIOS这东西后,还需要在CMD文件中分配存储器?

网友I:
MEM、BMEM这些只是一个标识内存区域的名称,可以自己改

网友G:
在CCS调试时,用DSP/BIOS自动生成.cmd文件

网友A:
这样链接器就可以根据子目标文件名,将相应的目标文件链接成一个文件

网友F:
还有一种是在声明变量时同时指定了初始值的全局变量,这些变量连同初始值被放到DATA段(初始化块)。

网友B:
如何编写CMD文件

网友E:
TI公司所给我们用户的cmd文件只是一个通用的cmd文件。

网友C:
编程人员通过编辑该文件来分配存储空间。

网友:
DSP CMD文件 必须要指定PAGE吗?

网友D:
JTAG仿真时程序和数据都是放在SRAM里。

网友I:
.text之类是编译器设定好的段,比如.text表示代码段,.stack表示堆,不可以改。

网友H:
在DSP中导入C文件时,RAM资源不够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9-09-09):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