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K3399高性能主板方案介绍-使用说明

楼主(2019-08-01):
该平台是基于Big.Little大小核架构的低功耗高性能处理器,它包括双核Cortex-A72、 4核Cortex-A53以及独立的NEON协处理器,可应用于计算机手机、个人移动互联网,数字多媒体设备。RK3399内置多种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硬件引擎,为高端应用提供了优异的性能。 支持多格式视频。
新创云智能科技公司推出了基于RK3399处理器的XCY-3399主板,RK3399作为RK3288的升级版,XCY-3399主板引出了RK3399的绝大部分功能,并支持包括Android、Linux、ChromiumOS等多款操作系统,性能优越。

1、图纸设计

原厂的demo板采用cadence画原理图,我们一般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减即可。

2、layout部分采用allegro设计

3、软件调式
3.2 SDK编译
3.2.1 JDK安装
Android7.1 系统编译依赖于 JAVA 8。编译之前需安装 OpenJDK。
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8-jdk
配置 JAVA 环境变量,例如,安装路径为/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可在终端
执行如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CLASSPATH=.:$JAVA_HOME/lib:$JAVA_HOME/lib/tools.jar
SDK 带有 Open JDK8 的配置脚本,在工程根目录下,命名为 javaenv.sh。
可直接执行以下命令,配置 JDK:
source javaenv.sh
uboot 编译:
cd u-boot
make rk3399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kernel 编译: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j8
make ARCH=arm64 rk3399-xinchuangyun-lvds.img -j12
android 编译: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rk3399_all-userdebug
make -j12
./mkimage.sh
编译完成
3.3 LVDS调式
1、先看lvds线路设计

实际上是MIPI转LVDS的过程,加了tc358775这颗芯片实现
我们已经拿到了该芯片补丁,直接手动打上

然后进入dts配置控制引脚
<span]        status = "okay";
<span]        panel@0 {
<span]                compatible ="simple-panel-dsi";
<span]
<span]                //power-supply = <&vcc_lcd>;
<span]                //enable-gpios = <&gpio2 9  GPIO_ACTIVE_HIGH>; // tc35 stby 2_b1
<span]                dsi,flags = <(MIPI_DSI_MODE_VIDEO | MIPI_DSI_MODE_VIDEO_BURST |
<span]                dsi,format = <MIPI_DSI_FMT_RGB888>;
<span]
<span]        prepare-delay-ms = <6>;

<span]        delay,power = <10>;
<span]
<span]        disable-delay-ms = <20>;

<span]        size,width = <120>;
<span]
        status = "okay";
<span]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0: timing0 {
                                clock-frequency = <141000000>;
                                hactive = <1920>; //<1080>;
                                vactive = <1080>; //<1920>;
                                //hback-porch = <118>;
                                //hfront-porch = <118>;
                                hback-porch = <18>;
                                hfront-porch = <18>;
                                vback-porch = <2>;
                                vfront-porch = <12>;
                                hsync-len = <4>;
                                vsync-len = <4>;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0>;

                                pixelclk-active = <0>;
配置屏的参数
修改完成后编译,生成img固件

2、烧录
下图蓝线为USB升级口

下图xcy-3399主板有recover、reset按键,按住recover键不放 同时按一下reset,系统进入升级模式

当由于某种原因比如烧录错误固件导致uboot引导失败的时候,需要强行进入升级模式,需要把下面2个测试点镊子短接在一起,然后插入12V电源

LVDS完美显示

更多精彩教程可以进入www.sunychip.com的开发教程版块进行了解

楼主(2019-11-05):
RK3399完整原理图

楼主(2019-08-01):
rk3399 芯片规格书,完整版

网友A:
这种板子市场价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市场价多少啊

要看配置了,最近ddr行情变化大

楼主:
其他PCB源文件太大,发不出来

网友B:
rk3399 那个开发板 编译不通过,怎么搞

网友B:
发下rk3399 软件开发指南

楼主(2019-09-14):
上传一份rk3399主板规格书

网友C:
你们是做方案的公司吗?

楼主(2019-10-15):
引用 网友B:
发下rk3399 软件开发指南

加我发给你啊

网友B(2020-02-01):
资料拿到了

楼主:
RK3399 板卡调试4G模块的资料分享
android 7.1 "移动网络" 选项 不存在问题。
1、celluar networks 字符串定义
首先在设置APK的资源文件去找到这一串字符

Mobile networks
2、network_settings_title引用
packages/apps/Settings/src/com/android/settings/WirelessSettings.;"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KEY_MOBILE_NETWORK_SETTINGS = "mobile_network_settings";
把 network_settings_title赋值给 KEY_MOBILE_NETWORK_SETTINGS,再跟进一下 KEY_MOBILE_NETWORK_SETTINGS这个变量吧。

在相同的文件中我们找到:
RemovMobile Network Settings if it's a wifi-only device.
if (Utils.isWifiOnly(getActivity())) {
getPreferenceScreen().removePreference(findPreference(KEY_MOBILE_NETWORK_SETTINGS));
}
getSystemService(Context.CONNECTIVITY_SERVICE);获得网络连接服务,然后判断是否支持TYPE_MOBILE,现在判断应该是不支持,也就是if判断中:Utils.isWifiOnly(getActivity())=1

所以把“移动网络”的选项移除,现在我们就重点去分析Utils.isWifiOnly(getActivity()),找到不显示的原因,也就是if()中的判断条件,跟进这段代码
3、我们去看下ifWifiOnly()是何方神圣?
packages/apps/Settings/src/com/android/settings/Utils.;" /> .impor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WifiOnly(Context context) {
ConnectivityManager cm = (ConnectivityManager)context.getSystemService(
Context.CONNECTIVITY_SERVICE);
return (cm.isNetworkSupported(ConnectivityManager.TYPE_MOBILE) == false);
.}
Utils.isWifiOnly(getActivity())=1也就是

cm.isNetworkSupported(ConnectivityManager.TYPE_MOBILE) = false,可是我们现在要的值是true,为什么会出现false呢,我们继续往下看cm.isNetworkSupported
4、 再分析isNetworkSupported
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net/ ConnectivityManager.java
.public boolean isNetworkSupported(int networkType) {
.try {
.return mService.isNetworkSupported(networkTyp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return false;
.}
07.}

继续跟进 mService.isNetworkSupported这个函数的实现
5、 mService.isNetworkSupported的实现
\frameworks\base\core\java\android\net

     public boolean isNetworkSupported(int networkType) {
         try {
             return mService.isNetworkSupported(networkTyp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throw e.rethrowFromSystemServer();
         }
     }

6、到最后是device\rockchip\common\overlay\frameworks\base\core\res\res\values\config.xml

         "wifi,1,1,2,-1,true"
         "mobile,0,0,0,-1,true"
         "mobile_mms,2,0,2,60000,true"
         "mobile_supl,3,0,2,60000,true"
         "mobile_dun,4,0,2,60000,true"
         "mobile_hipri,5,0,3,60000,true"
         "mobile_fota,10,0,2,60000,true"
         "mobile_ims,11,0,2,60000,true"
         "mobile_cbs,12,0,2,60000,true"

         "bluetooth,7,7,0,-1,true"

         "ethernet,9,9,9,-1,true"  要注意这里

         "0,1"
         "1,1"
         "7,1"
         "9,1" 注意这里

7、最好要开启rild相关的资源,这是4G模块就可以加载成功。
在boardconfig.mk文件增加此功能
BOARD_HAVE_DONGLE:=true
在android7.1可以成功利用4G模块上网

楼主(2020-05-05):
rk3399编译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make -j8 ARCH=arm64 rk3399-firefly-android-sunchip.img

android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rk3399_all-userdebug
make -j32
./mkimage.sh

楼主:
uboot
make rk3399_box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j8

网友D:
开发定制需要多久 开发费用多少呢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D:
开发定制需要多久 开发费用多少呢

28天出样品

厉害了

网友E:
考虑价格,这款A53板子价格更好接受一点,288元。

楼主(2020-07-16):
Uboot 编译
进入工程 u-boot 目录下执行 make.sh 来获取 rk3399_loader_v1.23.119.bin trust.img
uboot.img:
rk3399 挖掘机开发板:
./make.sh rk3399
rk3399 Firefly 开发板:
./make.sh firefly-rk3399
编译后生成文件在 u-boot 目录下:
u-boot/
├── rk3399_loader_v1.23.119.bin
├── trust.img
└── uboot.img
6.2 Kernel 编译步骤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kernel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 v11/v12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RK3399 Linux SDK 发布说明
Copyright © 2019 Fuzhou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7
make ARCH=arm64 rk3399-sapphire-excavator-linux.img -j12
RK3399 挖掘机 v10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make ARCH=arm64 rk3399-sapphire-excavator-v10-linux.img -j12
RK3399 Firefly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make ARCH=arm64 rk3399-firefly-linux.img -j12
编译后在 kernel 目录生成 boot.img, 这个 boot.img 就是包含 kernel Image DTB
6.3 Recovery 编译步骤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Recovery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firefly 开发板:
./build.sh recovery
编译后在 Buildroot 目录/output/rockchip_rk3399_recovery/images 生成 recovery.img
6.4 Buildroot rootfs 及 app 编译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Rootfs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开发板:
./build.sh rootfs
编译后在 Buildroot 目录 output/rockchip_rk3399/images 下生成 rootfs.ext4
备注:
若需要编译单个模块或者第三方应用,需对交叉编译环境进行配置。
交叉编译工具位于
buildroot/output/rockchip_rk3399/host/usr 目录下,需要将工具的 bin/目录和
aarch64-buildroot-linux-gnu/bin/目录设为环境变量,在顶层目录执行自动配置环境变量的脚本(只
对当前控制台有效):
source envsetup.sh
输入命令查看:
aarch64-linux-gcc --version
此时会打印出以下 log 即标志为配置成功:
aarch64-linux-gcc.br_real (Buildroot 2018.02-rc3-00218-gddd64f1) 6.
4.0
6.5 Debian rootfs 编译
./build.sh debian

网友:
大佬,在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