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温度串口显示(片内ADC)

楼主(2019-08-01):
1 理论分析
1.1 CC2530 的 ADC 介绍
CC2530 的 ADC 支持多达 14 位的模拟数字转换,具有多达 12 位的 ENOB(有效数字位)。它包括一个模拟多路转换器,具有多达 8 个各自可配置的通道;以及一个参考电压发生器。转换结果通过 DMA 写入存储器。还具有若干运行模式。

图1 ADC方框图

感谢分享

楼主:
ADC 的主要特性如下:
        可选的抽取率,这也设置了分辨率(7 到 12 位)8 个独立的输入通道,可接受单端或差分信号

        参考电压可选为内部单端、外部单端、外部差分或 AVDD5
        产生中断请求
        转换结束时的 DMA 触发
        温度传感器输入
        电池测量功能

图2 ADC 操作
图2是 CC2530ADC 的操作图,这里面就是讲解 ADC 是怎么操作的,待会我们的实验就按照这个图来开展。

楼主:
2实验详解
2.1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掌握CC2530 芯片串口配置与使用
2)、学会使用 CC2530 片内温度传感器。

2.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一台 Z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 线) 一套
软件:win7 系统,IAR 8.20 集成开发环境、串口助手

楼主:
2.3相关电路图

图4 FT232

图5 USB

楼主:
2.4实验分析

本实验需要用到IO口串口、中断及ADC等寄存器,在前面已经对IO口、串口、中断等寄存器详细分析了,在此只给出ADC相关寄存器。相关寄存器ADCON1、 ADCON2、ADCON1、TR0、ATEST如下表所示.

表1 ADC控制1

楼主:
表2 ADC控制2

楼主:
表3 ADC控制3

ADCCON3 (0xB6)–ADC控制3

楼主:
表4测试寄存器0

楼主:
表5 模拟测试控制

楼主:
2.5参考代码(部分代码)
/**Includes*********************************************************************/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t16 short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函数声明*********************************************************************/
void initclock(void);
void inituart0(void);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void Delay(uint xms);
uint gettemperature(void);

/**全局变量*********************************************************************/
int16 avgtemp;

楼主: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ain(void)
{
  char i;
  char tempvalue[30];

  initclock();//初始化时钟
  inituart0();//初始化串口
  IEN0=IEN1=IEN2=0X00;//关闭所有中断
  ATEST=0X01;//开启温度传感器
  TR0=0X01;//将温度传感器与ADC连接起来

  while(1)
  {
    avgtemp=0;
    for(i=0;i<64;i++)
    {
      avgtemp +=gettemperature();//取得温度数,加上原平均值
      if(i>0) avgtemp>>=1;//除以2,取得平均值
    }

    memset(tempvalue, 0, 30);
    sprintf(tempvalue, "AD Data= %dC", (int)avgtemp);
    uarttx_send_string(tempvalue,strlen(tempvalue));
    //uarttx_send_string("\n",1);
    Delay(3000);
  }
}

楼主:
/**
  * @brief     初始化时钟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clock(void)
{
  CLKCONCMD &=0XBF;//系统时钟源选择32MHZ XOSC
  CLKCONCMD &=0XF8;//系统时钟频率为32MHZ

  CLKCONCMD |=0X28;
  CLKCONCMD &=0XEF;//定时时钟频率为1MHZ
  while(CLKCONSTA & 0X40);//等待时钟稳定
}

楼主:
/**
  * @brief     初始化串口0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uart0(void)
{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用作串口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串口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1;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1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开总中断,接收中断
}

楼主:
/**
  * @brief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param     date  数据‘
               len   长度
  * @retval    None
  */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data++;
    while(UTX0IF==0);
    UTX0IF=0;
  }
  U0DBUF=0X0A;//换行
  while(UTX0IF==0);
  UTX0IF=0;
}

楼主: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xms   延时大小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楼主:
/**
  * @brief     读取温度传感器AD值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 gettemperature(void)
{
  uint i;
  uint16 adcvalue;
  uint16 value;

  adcvalue=0;
  for(i=0;i<4;i++)
  {
    ADCCON3 |=0X0E;//单通道AD转换源为温度传感器
    ADCCON3 &=0X3F;//单通道AD转换参考电压为1.25内部电压
    ADCCON3 |=0X30;//单通道AD转换分辨率为512DEC,12有效
    ADCCON1 |=0X30;//ADC启动方式选择为ADCCON1.ST=1事件
    ADCCON1 |=0X40;//ADC启动转换

    while(!ADCCON1&0X80);//等待AD转换完成
    value =  ADCL >> 2; //ADCL寄存器低2位无效
    value |=(((uint16)ADCH)<<6);//连接ADCH和ADCL,并赋值给value
    adcvalue +=value;//adcvalue被赋值为4次AD值之和
  }
  value=adcvalue>>2;//累加除以4,得到平均值
  //return (((value) >> 4) - 315)/10;     //根据AD值,计算出实际的温度
  return (uint)(((value>>2)-1367.5)/4.5-5);

}

【参考代码-1-1】
注意:上述参考代码值列出部分,要看整个代码请查看元工程。另外,可以参考该部分的参考代码,上述代码是在参考代码的基础上完善的,参考代码比较简单,建议先从参考代码开始学习,如果你有OLED屏,插在开发板上就可显示温度,不用串口显示,另外OLED会在后续的教程中讲到。

楼主:
2.6实验现象

打开串口,进行如下设置,会看到接收区温度自动更新。

图6实验现象

楼主:
小贴士:
头文件的使用
在本例程中,我们写了“Uart.h”“initUART_Timer.h”,需要引用该头文件。

方法一:

在 option 里设置路径,找到例程文件夹,打开 include 文件夹,复制路径,粘贴到下面这个位置。

图7
方法二:
将"initUART_Timer.h",放到工程目录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