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夏普50寸液晶电源板

楼主(2019-08-01):
llc芯片:mcz5209sn
开关管:mde7n60
整流管:mbr2060

网友A:
怎么个意思呢

楼主:
LLC电源没搞过,拆开玩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LC电源没搞过,拆开玩玩呢。

你是做这个产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这个产品的嘛?

我不是做这个产品,电视机坏了。拆出来了,给大家看看。电视机没用两年就坏了。

网友B:
你把原理图搞出来吧。
不然贴这么两张模糊的照片有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理图搞出来吧。
不然贴这么两张模糊的照片有什么意思。。

看着复杂,其实也没什么好弄图纸的,就一个PFC,一个半桥LLC,变压器磁集成(漏感就是谐振电感)。
没看见独立的等待电源,估计不是PF上面产生就是整流后面还要DC开关什么的(可以在别的板子上)。

楼主:
这个datasheet找了半天,日本新电元

楼主:
今天就绘制到这里。
Vin跟datasheet不一样。datasheet是从pfc出来的。而实际是从ac经过两个二极管,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复杂,其实也没什么好弄图纸的,就一个PFC,一个半桥LLC,变压器磁集成(漏感就是谐振电感)。
没看 ...

看看抄的有问题吗?
这个开关电源磁芯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理图搞出来吧。
不然贴这么两张模糊的照片有什么意思。。

先抄了一部分,看有错误没。dc反馈部分,下次再贴。

网友D: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E:
现在的电视机主板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很少会去进行维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视机主板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很少会去进行维修,

恩,修就得挨蹦

网友E:
不过研究一下总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研究一下总是可以的。

这位前辈,本人搞的是汽车行业的,一直没机会搞搞电源。
我估测以后搞电源估计都是测试工装用的,可调电源和可调电流。发个指令调到某某电压,或某某电流,测试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