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测量土壤的PH的方法

楼主(2019-08-01):
最近在研究怎样测量土壤的PH值。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直接用测水PH值的方法不行,用导电率换算这个方法好像是测土壤湿度的吧)。想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好点的办法。有没有做过的大哥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把取样的土壤和清水(PH=7的中性)搅拌均匀,再用PH试纸测PH值

网友B:
买一台PH测定仪就可以了

网友C:
市场上有专门的测土壤的PH设备,直接买个手持式的就可以

楼主(2019-09-04):
我是要做这个项目,要测土壤的PH值,要设计电路与探头。目前找不到较为理想的方案

想和你交流一下PH的测试原理,vx15624129875

网友D(2021-10-08):
有现成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