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TOSHIBA开发板TT_M3HQ下载调试实操

楼主(2019-08-01):
    刚接手了东芝&中科创达TT_M3HQ开发板,上手实验了一下,利用其板载的DAP-CMSIS LINK进行下载和调试。

准备工作:在东芝官网下载TMPM3Hy_v1.2.0软件包
解压软件包:

开发工具:
              IAR EWARM 推荐8.30版本
              Keil MDK-ARM 推荐5.25版本

我使用的是KeilMDK-ARM。

硬件连接
注意:在使用前请先确认跳线帽安装是否正确。(开发板出厂前已经按照默认状态安装了跳线帽)

如图红色小框为跳线帽:
1, Micro USB连接线连接电脑的USB端口到板子的CN1口,电脑会识别到设备并自动安装驱动程序,请耐心等待几分钟

安装完成如下:
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驱动是否安装成功:mbed Serial Port
2, Keil 打开例程UART_Echo.uvprojx

按下图进行配置:
此时DAP-LINK已经配置OK了,可以直接在Keil界面编译
下载
下载完成。

验证
1, CN1连接线,连接到CN2接口,跳线帽J2跳到USB5V端子上。
2, 下载一个通用的串口助手,如XCOM,设置好串口参数,按下TT_MAHQ板上的S1按钮复位。
串口将收到“Input=”字符,在发送框输入123456+回车键,TT_M3HQ+回车键,按下发送按钮,接收框收到相应字符。

如下图所示:

结束!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DAP的意义是什么?以前没用过,用起来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DAP的意义是什么?以前没用过,用起来容易吗?

就是与ST-LINK,J-LINK类似的工具,是ARM官方推出的,Cortex系列MCU都能用,网上有开源的资料可以下载。这个开发板上自带了这个工具,不需要外接其他调试仿真工具了,直接连电脑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