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PLAB X IDE 编译不通过, 求助

楼主(2019-08-01):
2年前的程序, 现在编译, 怎么都不通过, 求助!

清除已成功 (总时间: 38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E:/TouchKey_pic/C_TrouchKey_pic'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E:/TouchKey_pic/C_TrouchKey_pic'
"D:\Microchip\xc8\v1.45\bin\xc8.exe" --pass1  --chip=12F1822 -Q -G  --double=24 --float=24 --opt=+asm,+asmfile,-speed,+space,-debug,-local --addrqual=ignore --mode=free -P -N255 --warn=0 --asmlist -DXPRJ_default=default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file --output=default,-inhx032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no_startup,+osccal,-resetbits,-download,-stackcall,+clib   --output=-mcof,+elf:multilocs --stack=compiled:auto:auto "--errformat=%f:%l: error: (%n) %s" "--warnformat=%f:%l: warning: (%n) %s" "--msgformat=%f:%l: advisory: (%n) %s"    -obuild/default/production/user.p1  user.c
"D:\Microchip\xc8\v1.45\bin\xc8.exe" --pass1  --chip=12F1822 -Q -G  --double=24 --float=24 --opt=+asm,+asmfile,-speed,+space,-debug,-local --addrqual=ignore --mode=free -P -N255 --warn=0 --asmlist -DXPRJ_default=default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file --output=default,-inhx032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no_startup,+osccal,-resetbits,-download,-stackcall,+clib   --output=-mcof,+elf:multilocs --stack=compiled:auto:auto "--errformat=%f:%l: error: (%n) %s" "--warnformat=%f:%l: warning: (%n) %s" "--msgformat=%f:%l: advisory: (%n) %s"    -o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D:\Microchip\xc8\v1.45\bin\xc8.exe"  --chip=12F1822 -G -m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map  --double=24 --float=24 --opt=+asm,+asmfile,-speed,+space,-debug,-local --addrqual=ignore --mode=free -P -N255 --warn=0 --asmlist -DXPRJ_default=default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file --output=default,-inhx032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no_startup,+osccal,-resetbits,-download,-stackcall,+clib --output=-mcof,+elf:multilocs --stack=compiled:auto:auto "--errformat=%f:%l: error: (%n) %s" "--warnformat=%f:%l: warning: (%n) %s" "--msgformat=%f:%l: advisory: (%n) %s"      --memorysummary dist/default/production/memoryfile.xml -o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elf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user.p1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Free Mode) V1.41
Build date: Jan 24 2017
Part Support Version: 1.45
Copyright (C) 201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0: error: (499) undefined symbol:
        _SYSTEM_Initialize(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obj)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47: recipe for target '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hex'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E:/TouchKey_pic/C_TrouchKey_pic'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E:/TouchKey_pic/C_TrouchKey_pic'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C_TrouchKey_pic.production.hex]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编译已失败 (退出值2, 总时间: 1s)

楼主:
好奇怪的现象, 一开始以为是XC8的问题, 重新安装了好几个版本都不对. 后来又换了一台电脑, 也是不对. 但是这个程序, 我在2年前编译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简单粗暴点,把生成的文件统统都剪切出来,放到main那边一块,然后把文件添加进去,编译成功。

网友A:
当然中间有包含头文件路径要改下,删掉绝对路径。

楼主:
非常感谢Latin_newday, 按照您的方法改了以后, 还是编译不通过,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如下图

网友B:
完事了,先给图

网友B:
文件在这里...

这个项目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楼主:
大神,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也非常非常膜拜您! 这个程序确实不是我写的, 我看都不怎么看的懂

网友C:
哈哈,楼主不懂这个套路。

网友C:
恭喜楼主,跟着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D:
给大神点赞。

网友E:
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2019-10-23):
引用 楼主:
大神,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也非常非常膜拜您! 这个程序确实不是我写的, 我看都不怎么看的懂 ...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211: recipe for target 'dist/default/production/newtouch.production.hex'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E:/touch2018/newtouch'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1: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E:/touch2018/newtouch'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newtouch.production.hex]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网友:
楼上各位大神的方法没看懂

网友F:
编译环境没有配置好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