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皮可以随便拉来覆盖区域吗

楼主(2019-08-01):
因为电流比较大的话怕线不够粗,我想像图中这样直接用铜皮覆盖这块区域的话可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边角不用90度,做一些圆角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边角不用90度,做一些圆角过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