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我要怎么判断这款芯片用在422情况下消耗的功率?

楼主(2019-08-01):
如题,针对这款芯片我有好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请各位大神知道的点播我一下。
1.我如何判断ADM2582E用在422情况下消耗的功率,用供电电压3.3V的芯片,带载能力应该是多大的电流?(而且要设计的是5路422)
2.422输出的话,A\B\Z\Y四路信号在波特率是115200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考虑高速信号走线的阻抗?(422特性阻抗在100-120欧,我应该在后面直接接120欧的电阻,还是应该考虑仿真、差分走线什么的,高速信号我更加不懂,就是这么个意思,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别笑我),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主要就是四根输出线那里。
谢谢各位了,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