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分立件电路设计师,设计电流检测电路和IC设计差不多?

楼主(2019-08-01):
太神奇了,我印象中分立件电路设计师,设计电路考虑到stronger和简单性问题,多使用运放。
刚才怎么看到有人使用IC设计思想?

大估计思路可行,实际上性能很差的。
因为分立件设计,和IC设计大不相同,这是资用元件库的特点决定的。

例如,你从一堆分立件三极管中,想找两个beta相差不到1%的两个管子,可能得找半天吧?

楼主:
模拟电路的奥妙在于善用反馈环,那些开环电路性能差的很:

这个分立件电路:

对应于这个电路:

网友A:
集成化和分离元件的做大区别是一致性问题,若分离元件的一致性可以和IC做的一样,那就没人用IC了。

小型化,微型化乍办,手机业能进步吗?

网友B:
低成本要求不高的就可以用。

楼主:
差一点晕死了,有人说我"偷图"了!

高边电流检测,任何一家大的半导体公司AD,TI,BB,美信。。。都有应用笔记,这个电路需要偷吗???

真想知道,分立元件和IC的区别,需要验证?

楼主:
我"偷图"那地方测试波形有毛刺,只需要加三个(共模+差模)1uF左右电容滤波就行了,原贴没说,这不能叫偷了吧?

楼主:
上面截图如有侵权,告知后立马删除!没必要指桑骂槐!
(如果现在删了,后来观众会很好奇我到底偷了什么宝图)!

请这些同志们放心,我肯定不会跑论坛上偷图的!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想偷图就去欧美偷!

看看,和上面电路图相关的专利有将近2W,想怎么偷就怎么偷,还没人骂!

上面那个原理图来源是95年摩托罗拉专利,那个专利现在可以放心"偷",没人会告你侵权。

楼主:
lihui567 2019-8-10 12:48 回复TA
真想知道,分立元件和IC的区别,需要验证?

分立元件与IC的区别,用两个数据来表征,就是:

电阻精度是1%,电阻间匹配特性,可能是20%
IC电阻精度是20%,匹配特性是1%。

IC设计技术之一,就是让需要精度的目标参数取决于两个电阻之比,而非取决于单个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