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单相可控整流的初始启动冲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02):
楼主把可控硅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可控硅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增加IGBT管子的功率、增加二极管D的功率。尽可能减小滤波电解电容(2500uF)电容的容量。增加ILaa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B:
从原理上说,只能开始时,移相整流,慢慢增加导通角。

网友B:
很好奇,LZ用的是啥开关器件?
左边交流输入,右边直流输出吗?
如果是带二极管的IGBT,由于二极管的存在,IGBT没啥用呀?
除非是右边输入,左边输出,逆变状态,才有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