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两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大神,这两个C99 Mode和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啊?谢谢!

楼主(2019-10-01):
游名,你什么意思,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网友A:
c99勾上表示支持c99标准。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指的是给每个函数分配一个ELF段,ELF是obj文件的格式。如果不勾上这个选项,obj文件会变小,最后生成的代码会变大。因为一个c文件会作为一个ELF段,link的时候linker无法拆分,只要你这个c文件写到的函数,不管有没有用,都会出现在最终的代码里面。勾上这个选项,obj文件会变大,但是linker会把每一个编译通过,但是没有被其他代码引用过的函数全部扔掉,所以最终的代码会变小。

楼主不学无术,还自以为挺牛%$逼,鉴定完毕。

网友A:
自己写的代码,废弃不用的函数数量还是很少的。但是库函数为了实现全面的功能,每个c文件都有大量的函数,如果不勾上“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那么后果很严重,最终的代码里面太多没有用的死函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99勾上表示支持c99标准。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指的是给每个函数分配一个ELF段,ELF是obj文件的 ...

通过miscontrol选项填入"REMOVEUNUSED",也可以把模块里的未使用函数剔除不链接进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9勾上表示支持c99标准。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指的是给每个函数分配一个ELF段,ELF是obj文件的 ...

朴昌范,你这个家伙心理变态吧,不就是退了你的群吗?至于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这个家伙心理变态吧,不就是退了你的群吗?至于这样吗

你这货就是水平太次还自以为不错,滚一边去,上面的答案是说给别的网友听得。不是讲给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货就是水平太次还自以为不错,滚一边去,上面的答案是说给别的网友听得。不是讲给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 ...

朴昌范,你才没心没肺呢。你也就是有两下子,其他一无是处。在群里乱发黄色视频。

网友A(点评):
滚你@#¥妈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去死吧,你满嘴脏话骂你自己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赶紧发群号,别废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才没心没肺呢。你也就是有两下子,其他一无是处。在群里乱发黄色视频。 ...

哪个群里?把群号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群里?把群号发出来。

我忘了群号了,我退群了,你找R2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