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有人使用过CC1310或相近的TI-MCU中的SPI驱动功能吗?

楼主(2019-08-01):
本人目前在学习1310的SPI,在调试一个SPI传感器芯片(MAX31865)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芯片是要对其内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所以要1310发送一些寄存器的指令去得到数据。
问题:但目前我用CC1310发送了相关的指令,也没有得到数据。通过逻辑分析仪去采集波形,发现时钟等的波形也没有问题。但MISO这条线没有返回数据的波形。
      目前我用STM32读取MAX31865芯片可以采集的到数据,通过波形的对比。发现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STM32的时钟没有1310的规则之外。用的时钟和相位的极性都为1,1。
      现在我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了,所以想问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提提一些方法。我把我采集到的波形图放到了Excel表里,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逻辑分析仪抓到波形和其他MCU的一致   那应该没问题   SPI时序没那么严谨
即使时钟有偏差  一般数据端也会输出

网友A:
如果SDO没有任何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CS的问题吧     建议将CS彻底拉低试试
或者是在SPI总线接口上串接电阻后连接到传感器上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将CS彻底拉低这种做法我也有尝试过,还是没有得到数据。您提的第二种方法,我会去验证的。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O没有任何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CS的问题吧     建议将CS彻底拉低试试
或者是在SPI总线接口上串接电 ...

你好,我尝试了SPI总线串接电阻后,再去读取传感器的信息。还是和之前一样的情况。

网友B:
我也感觉跟片选cs有关,看看片选管脚的电平状态

片选CS我试了两种方法。1.由CC1310自己控制,在进行数据传输之前,CS电平拉低。其余状态为拉高。2.由自己控制CS电平。在发送数据前拉低,等待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延时(us级别)一段时间再重新拉高。这两种方式我都试过,还是不行。我刚开始认为CC1310应该和其他的MCU差不多,只要写好时序就可以读到芯片的数据,但发现没有那么容易。也许是一个小问题导致的。

网友A:
那就推测是SPI操作之前需要对设备进行配置    比如发送一些配置寄存器等   或者前几个字节代表特殊意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推测是SPI操作之前需要对设备进行配置    比如发送一些配置寄存器等   或者前几个字节代表特殊意义等 ...

你好,我现在用IO口模拟了SPI,去读取器件发现可以读的到数据。谢谢您提供的调试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IO口模拟了SPI,去读取器件发现可以读的到数据。谢谢您提供的调试方法。 ...

恩  再找找通用外设吧   看看是clk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传输   或者ce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再找找通用外设吧   看看是clk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传输   或者ce是否正确

使用硬件SPI时,抓波形时发现CS总是在读写数据的前一个周期才下拉,总的来说就是CS下拉的时间不够造成读不到数据的。后来我又重新定义了一个引脚去控制CS,把时间拉长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可能硬件SPI把CS拉高和拉低的时间掌控的太标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硬件SPI时,抓波形时发现CS总是在读写数据的前一个周期才下拉,总的来说就是CS下拉的时间不够造成读 ...

恩   所以SPI支持CS单独控制

网友C(2020-04-10):
引用 网友A:
恩   所以SPI支持CS单独控制

使用MAX3186的模拟SPI通讯时遇到问题,可以请大神帮忙一下吗,万分感谢,qq:313258866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MAX3186的模拟SPI通讯时遇到问题,可以请大神帮忙一下吗,万分感谢,qq:3132588663 ...

就在论坛里面提问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