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USART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方法之一

楼主(2019-08-02):
STM32cubeMX软件配置好串口中断,导出工程并打开后,初始化中开启IDLE中断并首次打开中断接收函数: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开启IDLE中断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RX_data, 1000); //中断接收函数,这里设置最大接收长度为1000

楼主:
添加IDLE中断处理函数:

添加IDLE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sartReceive_IDL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__HAL_UART_CLEAR_IT(&huart1,UART_CLEAR_IDLEF); //清除中断
  RX_len = 1000 - huart1.RxXferCount; //计算接收数据长度
  HAL_UART_AbortReceive_IT(huart); //终止接收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RX_data, RX_len); //数据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RX_data, 1000); //接收完数据后再次打开中断接收函数
}

楼主:
打开stm32f0xx_it.c文件,在USART1_IRQHandler()函数中添加IDLE中断服务:

if(__HAL_UART_GET_IT(&huart1,UART_IT_IDLE) != RESET) //判断是否为IDLE中断
{
  UsartReceive_IDLE(&huart1); //调用IDLE中断处理函数
}

楼主:
检查一个标志位 然后就可以直接读取数据用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