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24 更新笙泉 Cortex-M0 tools OCD32_MLink (v1.8.0.1)

楼主(2019-08-02):
下載  Cortex-M0tools OCD32_MLink (v1.8.0.1)

http://www.megawin.com.tw/zh-cn/support/downloadDocument/238/706

网友A:
M0都出到32k的了??

网友B(2019-10-27):
与51系列各方面区别大吗。

网友B(2020-03-28):
可以用ST-LINK 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T-LINK 调试吗

有测试过Jlink可用

网友C(2020-09-28):
你好,请教下,Megawin Mlink 报错 DUT's voltage is out of range!  是说明原因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Megawin Mlink 报错 DUT's voltage is out of range!  是说明原因啊?谢谢
...

那些勾选的选项都是默认的吗?设备测试单元电压超出范围。。。
你看看是不是开发板的供电没选择对。

网友E(2022-07-04):
貌似不能用ST-LINK 调试

网友F(2024-10-14):
这个只是一个烧写工具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