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 OLED

楼主(2019-08-02):
1 理论分析
1.1概念
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对于有机电致发光器件,我们可按发光材料将其分为两种:小分子 OLED 和高分子 OLED(也可称为 PLED)。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器件的制备工艺不同:小分子器件主要采用真空热蒸发工艺,高分子器件则采用旋转涂覆或喷墨工艺。

1.2 OLED 的发光原理
有机发光显示技术由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构成。当有电荷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 OLED 发光的颜色取决于有机发光层的材料,故厂商可由改变发光层的材料而得到所需之颜色。有源阵列有机发光显示屏具有内置的电子电路系统因此每个像素都由一个对应的电路独立驱动。 OLED 具备有构造简单、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等优点,技术提供了浏览照片和视频的最佳方式而且对相机的设计造成的限制较少。

1.3 OLED 的特点
OLED 为自发光材料,不需用到背光板,同时视角广、画质均匀、反应速度快、较易彩色化、用简单驱动电路即可达到发光、制程简单、可制作成挠曲式面板,符合轻薄短小的原则,应用范围属于中小尺寸面板。

显示方面: 主动发光、视角范围大;响应速度快,图像稳定;亮度高、色彩丰富、分辨率高。

工作条件: 驱动电压低、能耗低,可与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等相匹配。

适应性广: 采用玻璃衬底可实现大面积平板显示;如用柔性材料做衬底,能制成可折叠的显示器。由于 OLED 是全固态、非真空器件,具有抗震荡、耐低温( -40℃)等特性,在军事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如用作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的显示终端。

由于上述优点,在商业领域 OLED 显示屏可以适用于 POS 机和 ATM 机、复印机、游戏机等;在通讯领域则可适用于手机、 移动网络终端等领域;在计算机领域则可大量应用在 PDA、商用 PC 和家用 PC、笔记本电脑上;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则可适用于音响设备、数码相机、便携式 DVD等。

楼主:
2        实验详解
2.1 实验目的
学会用 CC2530 驱动 OLED(128×64)。

2.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一台Z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 线) 一套
软件:win7 系统,IAR 8.20 集成开发环境

楼主:
2.3.实验相关电路图

图 1

楼主:
2.4.实验分析及相关寄存器
OLED主要步骤如下:

(1) IO 端口初始化;
(2) OLED 初始化;
(3) 显示相关信息。

本实验需要配置P0.0、P1.2、P1.3、P1.4为输出,在前面已经反复讲解了,这里就不具体分析了。

楼主:
2.5.参考代码(部分代码)
/**Includes*********************************************************************/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LCD.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ain()
{

  int i;
  LCD_Init();                      //oled 初始化
  LCD_CLS();                       //屏全亮

  while(1)
  {

    for(i=0; i<4; i++)
    {
      DelayMS(500);
      LCD_P16x16Ch(16*(i+2), 0, i);
      if(i==100)
      {
        i=0;
      }
    }

    for(i=0; i<7; i++)
    {
      LCD_P16x16Ch(8+16*i, 2, 4+i);

    }

    DelayMS(500);
    LCD_P8x16Str(16,5, "2017-12-12");
    LCD_Clear();
  }
}

注意:对于实际工程中会用就行,如果想深入了解请参看源文件。

楼主:
2.6.实验现象
OLED上有文字显示。

楼主:
小贴士:字模提取

1. PCtoLCD2002软件
打开取模软件。

图2

楼主:
参数设置如下。

图3输入字模后并保存即可。

图4

楼主:
2.zimo221软件
打开软件,设置参数如下。

图5

楼主:
输入文字,再按下【ctrl+enter】,生成字模样式。

图6

楼主:
取模方式选择c51模式,即可生成字模。

图7

楼主:
可以直接复制生成好的字模,也可以保存字模。

图8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